自己做的2440板子出现烧芯片的情况,求分析

楼主(2012-12-12):
RT,自己做的2440的板子出现了烧芯片的情况,到现在为止已经烧了五片芯片了。。。直接烧不起了,在这里贴图,求大神分析下

事情是这样的,这学期老师让我做一个ARM9导航仪的项目,用的S3C2440

然后就自己画了个板子,当然为了成本只画了底板,核心板是用的从淘宝上买的XC2440

然后自己把底板和核心板组装起来,先说说大体的设计吧,底板设计的时候是9V输入,经过了TPS54331降压到5V

然后经过了另一个PAM3101降压到了3.3V给核心板供电,在核心板上有一个MAX8860降压产生了1.2V的电压

第一片芯片因为焊接还是别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核心电压到了1.8V,估计就是这么烧了片子

第二片芯片焊接上了,核心的电压是1.2V没错,然后这个片子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又烧了,这次是连接上了Jlink后烧毁的,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Jlink的原因烧毁的
这次读取成功了一次芯片ID,然后就烧毁了

第三片芯片又是因为核心电压到了1.8V烧毁了,我有点怀疑买的这个2440的板子的质量了

第四片芯片,焊接上了,上电,没一会,也开始发烫,然后烧掉了

我怀疑Jlink的问题,于是买了个OpenJtag,片子焊接上,成,能读到芯片的ID,然后下载程序,下载进去了,非常高兴。。。然后程序再也没有下载成功过,芯片越来越烫,又烧了

我有开始怀疑电源的问题,于是把那个降3。3V的电源换成了1117-3.3,那个降压1.2V的换成了1117-1.2然后第五片,开始能读出来ID,下载进去了一次,然后就不行了,读不出来ID了。。。最后,估计又烧了

这就是遇到了问题,求大神给分析分析,是啥的问题

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问问,我这个出问题在电源上出问题的可能性多大?特别是内核电压,我最后用的这种1117-1.2这种劣质货能不能满足要求?

当然哪位大神有经验之谈,或者类似的情况,给点指教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不上底板,电源飞线飞进核心板.

网友A:
这样子做根本没法确定问题在哪,先按楼上说的单独给核心板飞线看看。另外按你描述,还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IO端口配置错误,将电压倒灌至1.2V核心电压,导致1.2V电压升高至1.8V。0.6V的压差正好是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
底板插座定义好好检查检查,是不是把3.3和1.2短路了,上电前先量量电源是否已经短路了。
核心板直接飞线给点测试,没问题的话,就是底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做根本没法确定问题在哪,先按楼上说的单独给核心板飞线看看。另外按你描述,还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

能具体说下这个倒灌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应该是你供电没做好。再好好检查检查。另外CPU可以换芯片。

网友:
恐怕是把核心板的管脚定义搞错了,认真查,大不了每个管脚都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供电没做好。再好好检查检查。另外CPU可以换芯片。

那我现在这种思路,摒弃了开关电源,直接用最普通的AMS1117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这种思路,摒弃了开关电源,直接用最普通的AMS1117可以吗?

建议你把烧坏的核心板的2440抠掉,然后测供电PAD的电压是不是有过高的。另外注意测量VCCINT和VCCIO是不是短路了,====,仔细测测。如果没有风枪,拿打火机烧BGA,一会儿就能拿掉了。

网友:
稍安勿躁。切莫大意。
直接测试号电源,飞线给核心板,读完ID没问题,再去看看程序,别出些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