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升级WIN7系统 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2-12-12):
听说微软要对XP停止服务了 于是把我的XP系统换成win7的
这是我的电脑配置:

单核的系统 请问升级成WIN7之后电脑会不会卡啊?
装win7的时候应该是装32位的还是64位的(也就是哪种对电脑配置要求低些并且尽可能的去兼容altium dsigner和IAR KEIL这些软件)?
还有重装系统的时候各种软件一般得重新安装吧 那有什么办法避免不重新安装软件呢(包括保存在硬盘里的各种学习资料)?

网友:
这机器还是跑XP比较好

网友A:
没必要升Win7,没有明显优点,兼容性也不好,我现在退回到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升Win7,没有明显优点,兼容性也不好,我现在退回到XP。

那微软停止对XP服务怎么办  不会使系统的功能或是安全性受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停止更新补丁吧,又不是不让用,不过以后的应用软件是否支持XP就不好说了 ...

经过考虑 还等是大学毕业后(两年后)再升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年后win9说不准都出来了,你就不必纠结于升级win7了,

对啊  一步升级到win9挺爽的   不过到时候肯定得换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