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用DNW下载程序进2440?

楼主(2012-12-12):
USB驱动装好了。然后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么情况。。进度条一直没有走。重启无效,连电脑也重启过了  求解。

楼主:
一天了 ,还是没有回复么,,今晚还是得继续折腾啊

网友:
你的板子上的Uboot有没有设置好再用DNW传数据啊?

网友:
不做驱动,做应用开发,那板上有文件系统,用FTP吧

网友:
显示USB:OK 驱动应该没问题 可能是UBOOT不支持?

网友:
可能是uboot不支持吧,我这里dnw也很奇怪,刚刚学习很多问题。
我下载裸机程序,像流水灯之类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一旦涉及到LCD方面就不行了。下载不运行,开发板重启。。。
像我程序里面把LCD_Init()屏蔽掉,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不屏蔽就不行,很奇怪,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