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8仿真需要连接几根线呀?

楼主(2012-12-13):
M88仿真时,需要和仿真器连接几根线呀?是电源线、地线、复位线,还是不需要电源线?

复位脚仿真,那怎么复位?

改变熔丝位可以通过复位脚改变吗?

楼主:
M88可以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88可以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吗?

可以的~~~

网友:
1根   m48,M88,M168都可以   attach://76855.jpg

楼主:
还需要一根地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需要一根地线吧?

电源+地+信号     应该说3根    看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