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函数重入警告,针对系统内部函数怎么申明?

楼主(2012-12-13):
求教:
因为中断里重复使用了某个函数导致在编译时出现警告,我们在确认不会出现冲突时会在函数后用reentrant申请,但是针对内部函数怎么来申明呢? 如printf().

楼主:
顶一下,没人知道啊.

网友:
既然确定不会起冲突,忽略警告即可

网友:
装看不见就行了,还有 pritntf 那么大的函数,最好不要放中断里面

网友(2013-04-12):
pritntf()   free()        malloc() 都是不可重入函数吧,因为他们都调用了全局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