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区分2596和7805

楼主(2012-12-13):
最近在用国产2596-5V,在12V下温度不高,在24V下温度奇高。
现在怀疑该片是造假。是2596封装下的7805,用示波器看2脚 ,波形是直接5V的,没有PWM波纹图。
要怎样确认区分2596和7805的区别????

网友:
还有这么造假!!!

2脚直接5v……那就真不了了

===================

如果成本限制用不了进口货,不如换别的DCDC,大把可以选择的,为何买所谓的"国产原装"呢

网友:
按LZ说的那样造假~~估计比做个真的成本还高~~~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2596接负载没啊?空载的时候测肯定没波形啊,2脚是三极管发射极,没接负载的时候Ib为0,所以Ic为0,三极管是不导通的,怎么会有波形?

网友(2013-02-02):
震惊了,这也可以!!!

网友:
难道这样的造假会便宜?

网友:
那么多的DC DC芯片,还要局限在一个2596干什么?

网友:
如果真有其事,可见智慧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