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IAR VisualSTATE交流

楼主(2012-12-13):
不知道放这个版块是否适合。

简单介绍:图形化设计,快速原形生成,自动代码生成,自动测试,开发文挡生成。
可以使用于,汽车电子,通信,导航,金融,医疗,等。。。。。
可配合Altia faceplate快速原形严正(当然,我依然没有下载到这个软件)。有高人请帮忙。

VisualSTATE可以自顶向下设计,必须掌握: 状态 转换 事件 动作  概念。
用VisualSTATE设计一个系统顺基本序为:
1。事件和动作(输入,需要的输出)
2。列出所有事件和动作的状态。
3。状态按类和顺序分组。
4。并发分组
5。连接转换
6。引入同步
按后验证,模拟,产生代码,代码集成到你的开发环境(基本支持所有的C编译环境)

目前用VisualSTATE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既如何在 uc/os环境下应用(既多任务环境应用)

为了用这个软件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了。

先传本书:

网友A:
它的多任务环境好像由IAR公司自己的产品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可以相互无缝连接,名字忘记了,可以查到的。另外IBM rational staemate及Rhapsody 都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只是后两者功能更加强大,visualstae只支持uml 其中的一种图,而后者分别支持,6种,9种图,而且都自集成界面仿真,而且都有火星探测器等顶级成功应用,可以用于复杂嵌入式的应用,所以国外大型嵌入式应用一般不用人工编程,代码都是自动生成的。当然前提是uml语言描述还是人工的。

网友:
好东西,架构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的多任务环境好像由IAR公司自己的产品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可以相互无缝连接,名字忘记了,可以查到的。另外I ...

IAR PowerPac

网友:
软件是挺好,不过用的人不多啊,网上关于这个的破解很少,而且版本比较旧。

楼主:
谁用IAR PowerPac。帮我看下上面是否有visualstate描述多任务的例子。谢了

网友:
没用过,看看吧

网友(2013-01-15):
不错,我正在学习使用这个

网友B:
之前用过这个,但是最后放弃了
有点封闭,因为代码被二进制话了,如果是多人合作,或者要交接工作的话,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2013-07-30):
能直接导入到IAR 430吗?想一起用耶~~

楼主:
11楼,代码可以选择生成方式。后集成到自己的代码中。多个用例如何集成到操作系统依然没有头绪。

网友:
网上可以下载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用IAR PowerPac。帮我看下上面是否有visualstate描述多任务的例子。谢了

这个好像是OEM的Embos的,早就不提供了

网友(2014-10-29):
这是好东西,你慢慢研究

网友C(2015-05-07):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这个,但是最后放弃了
有点封闭,因为代码被二进制话了,如果是多人合作,或者要交接工作的话,这 ...

兄弟,看了你推荐的Qp,想使用其中的类似这个工具的Qm,但只支持64位系统,不知道32位系统怎么弄?

网友:
这是用来开发图像界面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看了你推荐的Qp,想使用其中的类似这个工具的Qm,但只支持64位系统,不知道32位系统怎么弄? ...

老版本有32位的

网友(2015-09-08):
引用 网友A:
它的多任务环境好像由IAR公司自己的产品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可以相互无缝连接,名字忘记了,可以查到的。另外I ...

“国外大型嵌入式应用一般不用人工编程,代码都是自动生成的”,真的假的?

网友(2015-11-27):
太好拉  一劳永逸

网友D(2019-12-06):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这个,但是最后放弃了
有点封闭,因为代码被二进制话了,如果是多人合作,或者要交接工作的话,这 ...

代码被二进制。大哥现在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码被二进制。大哥现在用什么软件?

现在用Q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