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1控制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程序

楼主(2012-12-13):
用数码管显示,串行通信发送和接收数据,用8个数码管分别显示温度和湿度。
原理图如下:

P2.0数据输入 。用的是STC89C54芯片:
调试过程中实在是艰苦了,一直只能显示零 ,数码管还不停的闪烁。

程序大致如下: 能帮我解决问题的高手请跟帖//****************************************************************//
//                        DHT21使用范例
//单片机 : AT89S52 或 STC89C52RC
//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晶振 11.0592M 波特率 9600
//硬件连接: P2.0口为通讯口连接DHT11,DHT11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单片机串口加MAX232连接电脑
// 公司  :奥松电子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Data_0_time 4
U8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16 code duanxuan[]={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e};
void show(U8 s,U8 t);
void delay(U16 tt);
void shuju(void);
U8 data rdata[2]={0x00,0x00};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
//----------------定义区--------------------//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为什么只是0,没有1234
        return SBUF;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按位与11111101&1111110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        U8  i,j;

        //uchar str[6]={"RS232"};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 show(2,2);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
           Delay(20000);
           shuju();
          show(1,str[0]%10);
           delay(50);
          // show(2,2);
          show(2,str[1]/10);
                 delay(50);
         show(3,str[2]/10);
                  delay(50);
  show(4,str[3]%10);
                   delay(50);
        }//elihw

}// main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if(RI==1)         //接收中断
        {
                InPut3=SBUF;
                indata[count_r]=InPut3;
                count_r++;
                RI=0;
                if (count_r==5)//接收完4位数据
                {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
                        count_r=0;
                str[0]=indata[0];
                 str[1]=indata[1];
                   str[2]=indata[2];
                         str[3]=indata[3];
                                 str[4]=indata[4];
                                 P0=0;
                }
        }
}
void show(U8 s,U8 t)
{
                  P2=duanxuan[s];
                P0=table[t];
}

//----------------------------------------------
//shuju()功能描述: 温湿度数据处理函数
//----------------------------------------------
void shuju(void)
{
           //--------------------------------//
           //将DHT11读取的湿度由BCD转化为DEC//
           //--------------------------------//
           rdata[0]=str[0]&0x0f;
           rdata[0]+=((str[0]&0x70)>>4)*10;
           rdata[0]=(rdata[0]/10)*16+rdata[0]%10;
//           SMG_q=0;
          // P3=dis[rdata[0]/10];
          show(1,rdata[0]/10)  ;
           Delay(5);
         //  P3=0xff;
        //   SMG_q=1;

           delay(5);
//           SMG_b=0;
           show(1,rdata[0]%10)  ;
          // P3=dis[rdata[0]%10];
           Delay(15);
//           P3=0xff;
//           SMG_b=1;
           //--------------------------------//
           //将DHT11读取的温度由BCD转化为DEC//
           //--------------------------------//
           rdata[1]=str[2]&0x0f;
           rdata[1]+=((str[2]&0x70)>>4)*10;
           rdata[1]=(rdata[1]/10)*16+rdata[1]%10;
//           SMG_s=0;
            show(1,rdata[1]/10)  ;
          // P3=dis[rdata[1]/10];
           Delay(5);
        //   P3=0xff;
//           SMG_s=1;

//           SMG_g=0;
            show(1,rdata[1]%10)  ;
        //   P3=dis[rdata[1]%10];
           Delay(5);
        //   P3=0xff;
//           SMG_g=1;

//           P3=checkdata;
//           Delay(15);
//           P3=0xff;
}
/* void delay(U16 tt)
{
        U16 x,y;
        for(x=tt;x>0;x--) ;
        for(y=110;y>0;y--);
}        */

网友A:
论坛有,搜索一下. 上面的问题看下晶振,上面的程序应该是11.0592M.

网友B:
这个也是单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单总线?

恩  一个菜鸟级的人 弄了一周了 亲 有没有能帮忙解决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搜索一下. 上面的问题看下晶振,上面的程序应该是11.0592M.

但是就是有问题啊
我已经参考了很多 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啊

网友B:
你的程序不是贴出来了么    还没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不是贴出来了么    还没调通?

肯定哇 ,就是因为没调通。。。

网友:
我有STC  1T的  不知道要否?

网友:
严重推荐官方提供的程序

网友:
这个好弄。可以联系

网友:
程序不难移植,主要是延时的问题

网友C:
有个51的SHT11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ion                   //定义共同类型
{ unsigned int i;           //i表示测量得到的温湿度数据(int 形式保存的数据)
float f;                           //f表示测量得到的温湿度数据(float 形式保存的数据)
} value;

enum {TEMP,HUMI};

sbit DATA = P1^1;
sbit SCK = P1^0;

sbit heat = P1^2;
sbit fan_H = P1^3;
sbit fan_M = P1^4;
sbit fan_L = P1^5;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bit Beep     =P3^7;
sbit LED_RED  =P2^6;
sbit LED_GREEN=P2^7;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     1602函数声明     ********/
void LCD_Initial();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SHT11函数声明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

//SHT11程序

#define noACK 0                                //继续传输数据,用于判断是否结束通讯
#define ACK   1             //结束数据传输;
                                                        //地址  命令  读/写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写字节程序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if (i&value) DATA=1;          //和要发送的数相与,结果为发送的位
            else DATA=0;
            SCK=1;
            _nop_();_nop_();_nop_();        //延时3us
            SCK=0;
        }
        DATA=1;                           //释放数据线
        SCK=1;
        error=DATA;                       //检查应答信号,确认通讯正常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turn 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读字节程序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释放数据线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SCK=1;
            if(DATA) val=(val|i);        //读一位数据线的值
            SCK=0;
        }
        DATA=!ack;                        //如果是校验,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SCK=1;
        _nop_();_nop_();_nop_();          //延时3us
        SCK=0;
        _nop_();_nop_();_nop_();
        DATA=1;                           //释放数据线
        return val;
}

//启动传输
void s_transstart(void)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准备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连接复位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准备
        for(i=0;i<9;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迅即复位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

//软复位程序
char s_softreset(void)
// resets the sensor by a softrese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error+=s_write_byte(RESET);       //发送复位命令
        return 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
//读状态寄存器
char s_read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
// 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R); //send command to sensor
        *p_value=s_read_byte(ACK);        //read status register (8-bit)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8-bit)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写状态寄存器
char s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 write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W);//send command to sensor
        error+=s_write_byte(*p_value);    //send value of status registe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温湿度测量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进行温度或者湿度转换,由参数mode决定转换内容;
{
//        enum {TEMP,HUMI};                 //已经在头文件中定义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switch(mode)                     //选择发送命令
    {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测量温度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测量湿度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等待测量结束
        if(DATA) error+=1;                // 如果长时间数据线没有拉低,说明测量错误
        *(p_value) =s_read_byte(ACK);    //读第一个字节,高字节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读第二个字节,低字节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RC校验码
        return 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温湿度值标度变换及温度补偿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4.0;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2=+0.0405;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1=+0.01;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2=+0.00008;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float rh=*p_humidity;             // rh:      12位 湿度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14位 温度
        float rh_lin;                     // rh_lin: 湿度 linear值
        float rh_true;                    // rh_true: 湿度 ture值
        float t_C;                        // t_C   : 温度 ℃

        t_C=t*0.01 - 40;                  //补偿温度
        rh_lin=C3*rh*rh + C2*rh + C1;     //相对湿度非线性补偿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相对湿度对于温度依赖性补偿
        if(rh_true>100)rh_true=100;       //湿度最大修正
        if(rh_true<0.1)rh_true=0.1;       //湿度最小修正

        *p_temperature=t_C;               //返回温度结果
        *p_humidity=rh_true;              //返回湿度结果
}
void alarm(void)
{         uint sht_temp1;
     sht_temp1=25;
   if(temp_val>=sht_temp1)
         {
                 Beep     =1;
                 LED_RED  =0;
                 LED_GREEN=1;
                delay(500);
         }

}

//从相对温度和湿度计算露点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
        float logEx,dew_point;
        logEx=0.66077+7.5*t/(237.3+t)+(log10(h)-2);
        dew_point = (logEx - 0.66077)*237.3/(0.66077+7.5-logEx);
        return dew_point;
}                                                                                           */

/***********************************************************************************************************************************************************/
//1602程序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RS=0;
    RW=1;    _nop_();
    E=1;    _nop_();
    E=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E=0;
    RS=style;
    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E=1;        _nop_();//注意顺序
    E=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E=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z)                //z为毫秒数
{
        int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humi;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        float dew_point;                            //用于记录露点值
        unsigned 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RC
        uchar TEMP1[7];                                         //用于记录温度
        uchar HUMI1[6];                                         //用于记录湿度
     alarm();

        LCD_Initial();                                           //初始化液晶
           GotoXY(0,0);                                           //选择温度显示位置
           Print("Temp:      C");                           //5格空格
        GotoXY(0,1);                                           //选择湿度显示位置
           Print("Humi:     %RH");                           //5格空格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while(1)
        {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温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湿度测量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_sth10(&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                   dew_point=calc_dewpoint(humi_val.f,temp_val.f); //计算e dew_point
                           temp=temp_val.f*10;
                     humi=humi_val.f*10;
                     GotoXY(5,0);                                                //设置温度显示位置
                      TEMP1[0]=temp/1000+'0';                     //温度百位
                        if (TEMP1[0]==0x30) TEMP1[0]=0x20;
                        TEMP1[1]=temp%1000/100+'0';             //温度十位
                        if (TEMP1[1]==0x30 && TEMP1[0]==0x20) TEMP1[1]=0x20;
                           TEMP1[2]=temp%100/10+'0';                        //温度个位
                      TEMP1[3]=0x2e;                                                //小数点
                           TEMP1[4]=temp%10+'0';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TEMP1[5]=0xdf;                                                //显示温度符号℃
                        Print(TEMP1);                                                //输出温度
                    GotoXY(5,1);                                                //设置湿度显示位置
                        HUMI1[0]=humi/1000+'0';                     //湿度百位
                      if (HUMI1[0]==0x30) HUMI1[0]=0x20;
                        HUMI1[1]=humi%1000/100+'0';             //湿度十位
                           if (HUMI1[1]==0x30 && HUMI1[0]!=0x30) HUMI1[1]=0X20;
                        HUMI1[2]=humi%100/10+'0';                        //湿度个位
                      HUMI1[3]=0x2E;                                                //小数点
                           HUMI1[4]=humi%10+'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Print(HUMI1);                                                //输出湿度
            }
                delay(800);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进行下一次转换
        }
}

楼主(2013-01-23):
引用 网友C:
有个51的SHT11
#include
#include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原来问题出在传感器上,传感器是坏的,所以调试的时候总是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原来问题出在传感器上,传感器是坏的,所以调试的时候总是出问题, ...

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 坚持不放弃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 坚持不放弃 祝你好运

谢谢你的鼓励 ,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