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雕刻机用的螺纹丝杠的螺距有哪些规格?

楼主(2012-12-13):
我的雕刻机的丝杠是那种螺纹型的丝杠(据说学名叫做T型丝杠,不知道对不对)。想请大家说说,这种T型丝杠的螺距是否有国家规定的规格(就像电阻一样),还是一个厂家一个样,什么螺距的都有?谢谢!

网友:
T型丝杠也好、滚珠丝杠也罢,都是可以定制的,但是螺距一般都是有规定的,具体多少就不知道了,直接问丝杠厂家即可;
丝杠螺距,我们用过的有3mm、5mm、6mm、8mm、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