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算法采用秘密密钥的64 bit分组的标准密码算法 什么算法.

楼主(2012-12-13):
CJ/T 188 -2004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7.1 数据加密数据加密数据加密数据加密    对数据域(DATA), 除了另有说明外, 在发送前, 必须按照GB/T 16277的要求, 采用电子密本(ECB)方式进行加密运算后再发送, 加密算法采用秘密密钥的64 bit 分组的标准密码算法。 加密运算时, 数据域内的数据分成8个字节为单位的数据块, 最后的数据块可能为1 ~8个字节。当最后的数据块长度是8 个字节时,则在其后加上“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当最后的数据块长度不足8个字节,则在其后加上“80H",如仍没有达到8个字节长度,则在其后加人“00H",直到长度达到8个字节。

文中的加密算法采用秘密密钥的64 bit 分组的标准密码算法  是DES算法  还是  AES?

网友A:
应该是DES了,AES是128位的,其余64位算法比较小众。

网友:
如大师所言,就是DES。ECB,CBC等在各种CPU卡PSAM卡内广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ES了,AES是128位的,其余64位算法比较小众。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