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关于78K0S_9234 。

楼主(2012-12-13):
求助 , 使用9234的P2口用作4路AD转换端口, 板子调试发现问题。
P20口输出5V高电平, 一直搞不懂, 求助论坛各位大神 !!!!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调试的时候  ,  开始设定点测量值和P20口测量的电压值都是正常, 但是上电一段时间后,P20口就会输出5V高电平 。
换一块新的9234,  再测量 ,P20口正常 。
现在已经换了很多块9234了, 是不是片子坏掉了  , 硬件也检查不到问题 ,  求助各位 !!!

楼主:
  有人看  没人理么?  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