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DeviceIoControl 和WRITEFILE 有什麼區別?

楼主(2012-12-13):
請問: DeviceIoControl  和WRITEFILE 有什麼區別?

楼主:
或者说哪个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A:
WRITEFILE 调用的应该是write分发函数, DeviceIoControl  调用的是DeviceIo;不是一个路径;看你写的是什么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FILE 调用的应该是write分发函数, DeviceIoControl  调用的是DeviceIo;不是一个路径;看你写的是什 ...

usb 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