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功耗下,锂电池的容量计算,如何换算成设备使用时间

楼主(2012-12-13):
做了个430的小玩意,实测电流待机时是1MA,使用15AH的锂电池供电,LDO稳压.请问能待机多长时间?
是不是 15*1000/24 这样算??

网友:
这样计算太粗了。TI推荐过一种方法,用测量工作电流的方法对单位时间内的放电量进行积分,然后再根据电池的总电量进行计算。因为设备在不同的工作状态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A:
待机电流1MA 太大了,用430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1MA 太大了,用430没有优势

唉,其实就是个红外接收头耗电.无法切断

Q2的压降太大了.VCC3.3V,结果到了e极就去了0.7V,电压太低了.把Q2改成了NMOS,FDV301.结果还是压降0.7V,郁闷

网友B:
Q2为什么不用PNP管或者P沟道MOSFET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为什么不用PNP管或者P沟道MOSFET管?

用了可以降低压降吗??

网友:
让Q2进入饱和区嘛。根据管子的不同,0.3V以下的压降还是能做到的。

另外,电池容量,不断的测量电流,积起来就好了。

网友:
苹果猫 推荐的方法不知道ti官网有木有应用文档

网友C:
同问苹果猫是否有文档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D:
1ma,这还叫低功耗么,1ua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a,这还叫低功耗么,1ua才差不多

只要解决Q2那个问题,就是控制了IR头电源,1ua不难

网友:
1ma................................   现在低功耗待机一般在10ua以下

网友:
这个电源开关很有问题,要不就用一个PNP,下面再加一个NPN来开关,这样才能保证导通的压降在0.3V以下,当然,最简单的是用一个NMOS,再加一个下拉电阻,然后直接MCU开关,NMOS串接到IR的GND就可以。

网友:
还是来张图吧,另外,计算时间的话,你要测下输入电流,然后 15000mAh /平均输入电流/24= ?天,这个就是时间使用的天数了。

网友:
测试电流方法,串一电阻,用示波器测试其波形,再如前面说的积分,这样准确度相对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其实就是个红外接收头耗电.无法切断

Q2的压降太大了.VCC3.3V,结果到了e极就去了0.7V,电压太低了.把Q2 ...

现在低功耗里一般用近红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解决Q2那个问题,就是控制了IR头电源,1ua不难

用个2301就可以啦

楼主:
多谢了,唉,糊涂了,把NPN弄成高端控制了.....没想到要去控制IR头的GND,一天到晚想的的控制VCC,而没想到去控制GND,失败,失败..

网友A:
红外接收管的供电可以用430的IO口直接供的,不用加任何三极管,最多加个10瓯电阻了。防止直接给电容充电。

网友:
Q2用PMOS控制,压降可以忽略不计,我用430做过温湿度表,才几个微安,430做低功耗没得说的。红外接收要多大电流,如果直接用430IC口供电,待机几乎没有电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接收管的供电可以用430的IO口直接供的,不用加任何三极管,最多加个10瓯电阻了。防止直接给电容充电。 ...

请教1下兄弟,如果是IO口直接供电,那么如何决定何时供电,何时切掉呢?
因为是接收头,这样发射红外是普通的遥控器,例如空调啊,电视机啊之类的遥控器,那么遥控器何时按下是不定的啊.这样何时给接收头供电就是个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1下兄弟,如果是IO口直接供电,那么如何决定何时供电,何时切掉呢?
因为是接收头,这样发射红外是普通的 ...

与应用有关的,你这种应用,要不设备上弄个按键,这样就可以启动红外接收,要不就是红外一直供电。
看设计要求了。
问个问题: 如果MCU不知道何时关红外你价格电源开关干吗?

网友:
要关短芯片VCC可以用PNP管,压降可以做到50mV之内(如果供电电压和MCU不一样可以再加个2N7002,做一级转换)
工作时间计算:1、首先算出设备一天所消耗的电能(假设直接供电单位用mAh),如 1mA*24h=24mAh
       2、根据LDO效率(假设0.7)算出整机一天消耗的电能,如24mAh/0.7=34.3mAh,假设供电电压3.3V,加上LDO静态损耗和转换效率则可得到一天消耗的电能:3.3V*34.3mAh=113.19mWh

       3、然后计算电池所储存的电能(假设用的7.2V锂电):7.2V*15Ah=108000mWh,假设实际可放出所储存电能的98%,则电池可被利用的电能:105840mWh
       4、计算得出初步可使用的时间:t=105840/113.19=935天,约等于2.56年
       5、假设用的锂电池自身的损耗为2%每月,则实际可使用的时间为2.56*0.98=2.5088,约等于两年半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苹果猫是否有文档可以学习一下。

我记得当时是在TI的CC2430的zigbee方案的文档中看到的测量方法。

在电源上串一个小电阻,然后用存储示波器记录在电阻上的压降,同时让电路完成数个工作周期,最后电压换算成电流,画出电流--时间图表,求曲线下部的面积(积分),就是耗电量。

网友:
关键是锂电池的自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1MA 太大了,用430没有优势

那用什么mcu会好些呢

网友:
所有低功耗都是间断性工作的,比如工作1ms然后休眠100ms。只要你能保证红外发射起始信号持续时间比休眠周期长,就会捕获到

网友E:
如何控制IR的电源并不是省电的关键。随便用一个三极管就行。一般三极管的静态截止电流差不多1uA左右,完全满足需求。关键是如何间断性的供电又能随时监测IR。一种方法就是自己设计遥控器,让每个IR码的最后N个编码不同。而发射时,完整码长是mN。这样接收端的唤醒占空比就可以以接近N/mN的比例来睡眠。而解码时,只根据最后N个编码来确定是何种码即可。举个例子,发送一个完整码需要200ms,而只让最后20ms的码是不同的。这样MCU就可以每200ms唤醒20ms,而唤醒阶段一旦收到IR脉冲就持续唤醒200ms以接收剩余的码。通过这种方法来完成对IR码的接收,这样能保证每个IR码都至少能收到最后那20ms的码值。以此来做到“伪”实时接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控制IR的电源并不是省电的关键。随便用一个三极管就行。一般三极管的静态截止电流差不多1uA左右,完全 ...

问题是我用的是成品遥控器,电视机,空调之类的成品遥控器
自制,没外壳,没按键.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其实就是个红外接收头耗电.无法切断

Q2的压降太大了.VCC3.3V,结果到了e极就去了0.7V,电压太低了.把Q2 ...

无语了,居然用npn,n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1下兄弟,如果是IO口直接供电,那么如何决定何时供电,何时切掉呢?
因为是接收头,这样发射红外是普通的 ...

那些东西都是红外一直工作的,几毫安电流对于这些电器来说可以忽略,你的就把休眠时间弄短点,工作时间只要保证至少可以捕获到一个跳变就可以,没跳变就休眠,休眠时间小于码元总时间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用的是成品遥控器,电视机,空调之类的成品遥控器
自制,没外壳,没按键.累  ...

自己买一个遥控器,就用外壳,里边的板子自己画,就可以自制一个了,也很方便啊。我自己做着玩的学习型遥控器就是这么做的,现在家里的电视、DVD、机顶盒,都用这一个遥控器就OK了。这是图,呵呵。
MCU用的是MSP430F5172,32K的FLASH,8K分配给CODE,24K用于动态学习IR码。每个IR码用128字节存储,可以记录近200个键,基本上满足家庭用了。

网友(2013-01-12):
最近同事在弄BMS

网友F:
15AH的锂电池是不小了。但是那玩意儿自放电太大。自放电要比 实际使用的电量要打了。每个月1-5%。具体看电池的参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AH的锂电池是不小了。但是那玩意儿自放电太大。自放电要比 实际使用的电量要打了。每个月1-5%。具体看电 ...

低功耗里用的锂电一般都是锂亚电池,没有这么高的自放电率,常温下每年1-5%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其实就是个红外接收头耗电.无法切断

Q2的压降太大了.VCC3.3V,结果到了e极就去了0.7V,电压太低了.把Q2 ...

三极管用法错了!这里应该使用PNP管或者P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买一个遥控器,就用外壳,里边的板子自己画,就可以自制一个了,也很方便啊。我自己做着玩的学习型 ...

以前,我做红外解码、编码的时候想到过,还写了一点点理论上的东西。但是没有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控制IR的电源并不是省电的关键。随便用一个三极管就行。一般三极管的静态截止电流差不多1uA左右,完全 ...

你好 能提供相应的参考代码吗 ?如何唤醒,IR如何提高可靠性等谢谢!qq:295357566

网友(2013-08-12):
不错低功耗红外遥控

网友:
其实我感觉如果想真正实现低功耗遥控,最好定制化遥控器,否则很难做到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