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使用雕刻机做铝合金面板的经验,怎么做?

楼主(2012-12-13):
有使用雕刻机做铝合金面板的吗?
使用哪种铝合金面板合适?材质、厚度等?
使用雕刻机怎么做图案与文字的颜色?

网友:
一般的过程是先选好面板。

雕刻机只要换刀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上文字的颜色呢?

网友:
文字都是丝印上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