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用过字符宽度不固定的 ASCII 字库 高度是16

楼主(2012-12-13):
英文字符实际上宽度是不相同的,而且"." ":"这样的字符如果按照等宽度来处理 占用位置太长,
这样的问题不知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自己取模就可以

网友A:
进行写字符时,加个,case 不同字符,进行不同缩进

网友B:
其实注意写的顺序就行,如 03:15可以先算好位置写“:”,再写"3","3"可以和“:”的前半部重合, “1”可以和“:”的后半部重合,想留多少,自己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注意写的顺序就行,如 03:15可以先算好位置写“:”,再写"3","3"可以和“:”的前半部重合, “1”可 ...

谢谢您的回复
不过这样写时太麻烦了,我想就直接把"03:15"字符串一次写进,而且i和M这两个字符宽度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写字符时,加个,case 不同字符,进行不同缩进

这样有点繁琐了,最好还是能有个字库,我之前有做过类似不等宽字符,是用字库做的,不过字库是别人做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字库就是一个这样的字库,前面是每隔字符的宽度,后面是字库
但是这个字库达不到我所需要的效果,高度有点偏小了

网友:
把宽度记下来参与坐标运算呀

网友:
ucgui的字库可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有点繁琐了,最好还是能有个字库,我之前有做过类似不等宽字符,是用字库做的,不过字库是别 ...

你这种每个字符都得给个宽度数据,更加占空间,我说那种情况其实并不复杂,因为ASCII字库就那么多,很多字符宽度一样,所以也就几个case情况而已。

网友C:
一个表格就搞定了呀,把宽度和ASCII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每个字符都得给个宽度数据,更加占空间,我说那种情况其实并不复杂,因为ASCII字库就那么多,很多 ...

0x03,0x03,
0x05,0x06,
0x06,0x09,
0x08,0x03,
0x04,0x04,
0x04,0x06,
0x03,0x04,
0x03,0x03,
0x06,0x06,
0x06,0x06,
0x06,0x06,
0x06,0x06,
0x06,0x06,
0x03,0x03,
0x06,0x04,
0x07,0x06,
0x0b,0x08,
0x07,0x08,
0x07,0x06,
0x06,0x08,
0x07,0x03,
0x06,0x07,
0x07,0x0a,
0x07,0x08,
0x07,0x08,
0x07,0x07,
0x07,0x07,
0x07,0x0b,
0x07,0x07,
0x07,0x04,
0x03,0x04,
0x06,0x06,

这个表是ASCII各个字符的宽度,如果按照case,有不少cas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表格就搞定了呀,把宽度和ASCII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我上面传的那个文件就是类似表格的,现在就不知道没个字符宽度怎么得知,每个字符的ASCII字库怎样做出来

网友:
你做字库的时候不确定宽度吗?

楼主:
现在只能用土办法,一个一个字符手工做出个字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