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3C2416的调试问题,现在连不上JTAG。。

楼主(2012-12-13):
之前做了块板子。现在调不通,连JTAG都连不上。。。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电源1.2V,1.8V,3.3V都正常,复位也是正常。
但晶振没有波形。
JTAG也连不上。用的是ARM-ICE。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如下是原理图,请大家帮忙看下哪儿可能有问题,谢谢!

楼主:
再看看,还没解决。。。

网友A:
晶振波形都没有的话感觉硬件的问题~晶振部分可能有问题,可以的话试试外部时钟。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波形都没有的话感觉硬件的问题~晶振部分可能有问题,可以的话试试外部时钟。个人意见。

嗯,我试试。
JTAG好像和外部晶振没有关系?
我一直感觉是没焊好,但是焊了三块都一样连不上,完全没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试试。
JTAG好像和外部晶振没有关系?
我一直感觉是没焊好,但是焊了三块都一样连不上,完全没辙了 ...

我记得好像是需要晶振电路正常JTAG才能用的。。。
另外2416时钟频率很高,PCB布线会不会有问题,应该是6层板吧,有没有确认一下通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需要晶振电路正常JTAG才能用的。。。
另外2416时钟频率很高,PCB布线会不会有问题,应该是6 ...

之前用的是ARM7,没有晶振可以找到内核的。
PCB应该没有问题,用的8层板。
JTAG线量过,PCB上是连通了的。
所以才烤虑会不会是原理图上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是ARM7,没有晶振可以找到内核的。
PCB应该没有问题,用的8层板。
JTAG线量过,PCB上是连通了的 ...

喔~2416的参考资料确实不多,大家都是用2416来代替2440的吧,我暂时还没到自己设计多层板的水平,只做做外围的电路。我只清楚Jlink是支持926JES内核的。
继续关注您的后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2416的参考资料确实不多,大家都是用2416来代替2440的吧,我暂时还没到自己设计多层板的水平,只做做 ...

嗯,只有再看看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只有再看看了,谢谢!

我发一份商业2416开发板的原理图吧,您对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一份商业2416开发板的原理图吧,您对比看看。

嗯,好的,谢谢!

网友:
OM 配置对不对
我刚做的板子也找不到内核,OM[4:1]0001就完全正常了,OM0看晶振类型

楼主:
好的,谢谢!
用的外部无源晶振,之前我是从0000-1111各可能都试过了,那再试下看。。。

网友B:
解决了吗?哥们 我用2416第一次出现你这种情况 先看OM[4,0]引脚是否配置正确,试下可以从SD卡启动不 2416已经很少有人用JLINK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哥们 我用2416第一次出现你这种情况 先看OM[4,0]引脚是否配置正确,试下可以从SD卡启动不 2416 ...

还是没解决,来回试遍了,用的ARM-ICE调试的。ARM2440都没有问题。。。-.-!

网友C:
13楼的说法可试下。我当初SD卡布线不太好,一下没出来,用过JLINK,好歹把UBOOT给下载下去了。之后SD部分也调好了。就没再关心。另外,在硬件上电后,没有程序时,晶振也能出波形。正弦波,频率都挺准。不知你硬件参考哪家的产品,可看下JTAG相关电路是否没问题。某家的原理图JTAG部分画的就不对。我们给改了就没问题了。这部分和2440电路没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楼的说法可试下。我当初SD卡布线不太好,一下没出来,用过JLINK,好歹把UBOOT给下载下去了。之后SD部分也 ...

嗯,好的,主要是现在晶振怎么弄都没有波形,用的12M/48M/32.768KHz都用的15PF的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