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推挽电路

楼主(2012-12-13):
这里的R44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交越失真中间态过度用的吧。

网友:
感觉是用来弥补开关失真的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A:
说说看,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看,什么作用?

增强输出电流

网友A:
请问,增强输出电流的作用是?
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增强输出电流的作用是?
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啊。

这不是mos管

网友:
个人认为是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增强输出电流

我感觉跟电流没啥关系,multisim仿真看,输出电流没多大变化,反倒是速度有变化,瞬态反应速度,或者说瞬态输出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跟电流没啥关系,multisim仿真看,输出电流没多大变化,反倒是速度有变化,瞬态反应速度,或者受瞬 ...

呵呵,不知道什么是瞬态响应啊,为什么会改变速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知道什么是瞬态响应啊,为什么会改变速度啊

你仿真下就会看到不同了

网友:
好像是用来提高响应速度的,运算放大器由低电平到高电平时,电平还未完全拉高时,NPN管未饱和导通时,通过R44实现上拉,反之亦然。不知对不对

网友(2013-03-15):
这个和春风电源那个不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