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SD卡存放FPGA配置文件的吗?产品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2012-12-13):
最近搞了一个STM32配置FPGA的东西,FPGA配置文件放在SD里,用STM32的IO口模拟SPI读取文件后发给FPGA。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系统每上电20几次,就会发现一次FPGA工作不正常,但是Config_done却显示FPGA配置成功。明天给读取SD卡函数加一个校验再试试,大家有啥这方面经验没?先谢过诸位!

网友A:
围观
FPGA工作不正常是有可能的呀  数据校验通过了但是数据还是错的
另外不知道你是咋做的  IO口模拟的话怎么能被实时被SPI主器件触发呢?    另外配置的时候FPGA的SPI时钟是会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
FPGA工作不正常是有可能的呀  数据校验通过了但是数据还是错的
另外不知道你是咋做的  IO口模拟的话怎 ...

altera 的FPGA对配置时钟DCLK的周期没有要求,每读取一个SD卡扇区,就把数据送给FPGA就行了。。。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讲过,SD不能存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