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汇编指令在哪里有介绍

楼主(2012-12-13):
最近在看lpc1768的启动代码,但是发现里面好多伪指令都不懂是什么意思。请问有没有介绍这些lpc1768 汇编指令的资料。另外lpc1768starup.s是编译器(keil 、iar)编译的时候自动放到最前面执行吗?

网友A:
在本坛搜索 Cortex-M3权威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本坛搜索 Cortex-M3权威指南

这个资料我有但是里面都是讲的指令,伪指令和关键字类的东西几乎没有!我是想问下这里东西的根本来源是什么???

网友:
伪指令既然是伪指令那就是(几乎都是)给编译器看的,你说看什么?MDK可是一个完整的IDE换句话说其实你要的一切它准备好了。

网友B:
找这个PDF
《ARMv7-M Architecture Application Level Reference Manual》
其中有指令集一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你不懂的伪指令放到帮助文档中搜索,一般都有结果的。
编译器自带的帮助文档是最有用的,胜过一切资料, ...

感谢。我去瞅下。因为一直以来都找不到这种资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这个PDF
《ARMv7-M Architecture Application Level Reference Manual》
其中有指令集一章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

这个里面都看到了!感谢!!这种资料在那里弄得啊??

网友:
开发板光盘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