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12输出负电压12V 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2-12-13):
大家好,今天用LM2596-12固定输出型做了一个负电源,但是问题来了:我带了一个发光二极管作指示灯,结果输出只有-1.7V左右。请大家帮忙看下有什么问题吗?以下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A:
没人指教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指教吧,哈哈哈!!!

看到有回复我紧张了一下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给我指教一下吧!!!

网友B:
问下楼主用2596做过正电源吗?都正常工作吗?(我也没弄过,就是问下。。。)

网友C:
这种用法还没接触过,保持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给我指教一下吧!!!

前段时间只用过ADJ+7905 做过-5V的电源 固定输出的做负电源这也是第一次用 想能不能用ADJ+7912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用2596做过正电源吗?都正常工作吗?(我也没弄过,就是问下。。。) ...

前段时间只用过ADJ+7905 做过-5V的电源 固定输出的做负电源这也是第一次用 想能不能用ADJ+7912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法还没接触过,保持关注

前段时间只用过ADJ+7905 做过-5V的电源

网友D:
= = 这显然不行啊。。。。你把输出角当地,,把地当输出脚。。。坑爹呢= =。。。

网友E:
这电路从原理看就是错误的

网友F:
这个电路基本正确,为了工作顺畅最好加上软启动和输出保护。这个电路启动电流很大,前面输入要有很大的瞬时输出电流能力。我当时也是困扰很久,切记!如果不能提供瞬时大的启动电流,后面就是这样了。估计有2个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基本正确,为了工作顺畅最好加上软启动和输出保护。这个电路启动电流很大,前面输入要有很大的瞬时 ...

好的 谢谢 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从原理看就是错误的

你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 = 这显然不行啊。。。。你把输出角当地,,把地当输出脚。。。坑爹呢= =。。。 ...

其实 你可以看下LM2596的PDF的

网友:
我用的LM2576。通电之后要过20-30秒才会到-12V。。。

网友G(2013-10-28):
对输出电流有要求么?
如果对输出电流要求不大的话,我这里以前做过一个-5V的,可能会给你一个思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46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输出电流有要求么?
如果对输出电流要求不大的话,我这里以前做过一个-5V的,可能会给你一个思路。
http: ...

嗯嗯,学习了,一直想自己绕变压器玩玩。

网友:
数据手册是这样的,但是我试了一下,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
这个要求输入是负电压  ,,,,你输入是正电压   只能在正电压范围内降压

网友:
电感和二极管换位,输出电容反极性,就可以输出负电压

网友(2014-01-08):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也想做一个24V转-12V的电路

网友(2014-09-30):
楼主解决了没啊,同求24V转-12V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