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细分

楼主(2012-12-13):
关于三相步进电机细分,网上很多都是介绍SVPWM,但发觉涉及太多的运算,能不能像两相步进电机那样算出一张SIN,COS表(相当于每一个细分步直接查表就可以了)。我现在用6拍驱动,发觉 AB->B时每问题,但A->AB就很抖,包括B->BC,无论从电流,合力矩入手,生成的表,电机在A->AB总是抖,请问有无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有用这种表格直接读取,麻烦指点一下,十分感激。

网友A:
我也是用FOC+SVPWM做的,电机没有出现抖的情况!

楼主:
shnd ,你好,请问你有无试过直接用两相电机那种查表的方法试过?

网友:
你说的是DA输出参考值,斩波比较吧~你用的什么续流方式?

楼主:
续流方式没作什么,只是在电压那里逐步减少,使得电流也逐步减少这样,两相我是用这种方法,多少细分就多少个DA输出值,但是用在三相,6拍驱动中就有一半的过程出现抖,而且都是单相高电平转到两相高电平时出问题,比如A->AB

网友(2014-08-20):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FOC+SVPWM做的,电机没有出现抖的情况!

你好,你装了编码器?还可以做foc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FOC+SVPWM做的,电机没有出现抖的情况!

你好,FOC+SVPWM 速度能上去吗? 扭矩怎么样

网友(2018-03-14):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FOC+SVPWM做的,电机没有出现抖的情况!

"STM32马达开发套件全功能板隆重上市!"淘宝链接失效,怎么和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