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风枪焊笔记本显卡,求指点

楼主(2012-12-14):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才能显示,而且花屏,有时不能进系统,估计显卡挂了,这机器显卡是真正独立的,买一块太贵,就买了钢网和锡球打算自己修。手里只有风枪,白光882,无温度指示,和修手机那种类似焊台的风枪比较过,拆主板那种BGA芯片还是这种大风筒好用,而且百度了一下,这种风筒在BGA维修还是很常用的。
问题是第一次做显卡BGA,以前只焊过MP4的,那种简单,但显卡或者主板据说需要上下同时加热,想请教一下,下面不加热是否可以,如果一定要两面同时加热,下面用风枪或者电吹风之类的是否可以,温度该怎么控制(买的有铅锡球),还有图片上那种手工植锡的钢网,在植锡时怎么固定呢,当然了,还有更多我不知道但是会遇到的问题,希望大家指点一下哈。

网友:
这封同感觉质量不错嘛!!!多少钱一个???什么牌子的?白光?

网友:
电吹风明显是不行的。下边最好放到加热板上,温度200左右。热风枪最好有温度显示,280度是上限。

网友:
有便宜的预热台,最高可以加热到250度,还可以用来冷却用。我们以前用quick 853

网友:
如果您已经准备好接受报废这种可能的结果,那就没有问题.

网友:
你这块显卡比较小,可能下面不做加热的话,板子变形不会太大,可以一试。风枪最好做个可以上下调节的架子,这样比较好弄。看过专业的BGA机器,它的加热过程是按照设定的曲线来进行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温度。当然动手前你要做好板子报废的心理准备啊!祝你好运啊!

楼主:
折腾好几天终于搞定了,当然能用多久就不能保证了。这个芯片被我反复拆焊了好多次,自己动手,没经验,总出各种状况,本来打算不折腾了,想想买卡要将近500软妹币,就再折腾一次吧,有了前几次折腾的经验,最后一次还真搞定了。
总结起来,个人修这东西最大的问题一是植锡球,二是焊接加热。植锡球可以用5元一片的小钢网直接加热,但发现植这种焊点密集而且多的芯片很有难度,比其他显卡和南北桥要小而且密,小钢网很难完全对准,放锡球时没买固定用的夹具,很容易就错位了,最后换用松香溶液做助焊剂,酒精挥发掉后松香会把钢网粘在芯片上,很牢固,在放完锡球加热时发现锡球并不那么听话,不会乖乖地落到芯片焊盘并融合(当然这是个人手艺太差),总会有几个锡球没焊上,这才是最痛苦的,重新植锡球费时费力且还可能会出状况,只好把缺的补上,但没了钢网,加热时锡球总会跑掉并和旁边的锡球融到一起,好不容易才补全了3颗。由于手工放钢网,位置总是稍微有点偏,刚植完球很难看,锡球排列不整齐而且也不圆,没关系,加上松香用风枪吹一遍就好多了。

植完球,没下加热的设备,就用风筒直接吹啦,把旁边的显存用高温胶带贴上,把板子焊盘清理干净,没吸锡线,用电线代替,结果搞掉两个焊盘,还好是空脚,然后清理干净涂上松香,放上芯片,芯片很难放准,只要不差太多,锡球熔化后芯片会自动对正的。温度不要一上来就最高,从几十度开始慢慢调(无温度指示,提前吹几块坏主板找找感觉),但也没像专业升温曲线那样缓慢,整个焊接过程都没超过15分钟,调到预定最高温度后耐心等,用镊子尖碰碰芯片附近的空焊点,如果融化了说明快了(这是芯片下面的锡球还未融化),继续加热,用镊子轻轻碰芯片一角,能动而且会自动归位说明锡球应该是融化了(一定要轻碰,幅度稍大就会导致引脚间锡球碰到一起),再加热一会,毕竟板子下面没加热,板子上焊盘温度不够会焊不牢固的,然后停止加热(其实还是慢慢调低风筒温度来缓慢降温比较合理),再清理板子,上机,嘿,居然不再花屏、黑屏了。
这种土法BGA没什么值得提倡的,毕竟不能保证焊接质量和使用时间,但是本来就要变成电子垃圾的东西,折腾折腾也无碍,手里有风筒的话,买一瓶锡球10元,一片钢网5元,运费15元,比起将近500软妹币还是值得折腾的嘛。

网友A:
胆子真大
你也不怕 显卡没修好 把本子直接报废了

网友:
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子真大
你也不怕 显卡没修好 把本子直接报废了

这机器的显卡是真正独立的一块,可更换的那种,死马当活马医嘛。
以前确实把同学的笔记本修报废过,不过也不值得修,桥开焊了,这个桥有硬件缺陷,单买一个芯片居然两百多,而且还是AMD的一款高烧芯片,用久了好多都挂掉了,淘宝卖那机器尸体的很多,最后买个intel平台的闪屏HP(闪屏门,没显卡门)拼好完事。
总结起来,这种事情就像论坛一位前辈说的那个小马过河故事,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

网友:
如果是涂胶+无铅,板子又薄的板就不适合这样了。做维修店铺的,有专门的BGA机器,3温区的也才3000元左右。确保BGA芯片按照焊接曲线规定严格温控,保证芯片不被高温损坏(有的加焊造成芯片寿命缩短、不稳定等等故障当时是显示不出来的),锡球焊接侵润性和机械强度达到 制程 标准。

网友:
坐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B: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才能显示,难道外接的显示器就不通过显卡了吗。楼主先查下内置显示器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才能显示,难道外接的显示器就不通过显卡了吗。楼主先查下内置显示器再说吧 ...

确实是GPU虚焊了,已经重新焊好了。其实本来加焊就可能搞定的,结果自己瞎搞,加焊时用镊子轻点了几下芯片,结果下面电源引脚锡球粘连了,直接短路了,开机就电源保护。新手总是乱来,吃了不少亏。

网友:
12L的头像

网友:
这们的折腾很容易报废的,一般拆装这么大的东西都用返修台的。

网友:
做好变砖的准备就没什么了,上帝与你的显卡同在……兄弟

网友:
别开玩笑了

网友:
从来没焊过BGA,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以后有机会试试,一般叫我这样搞我可不敢啊!

网友:
容易吹到一起很有可能是助焊剂太多了,或者风大了,角度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好几天终于搞定了,当然能用多久就不能保证了。这个芯片被我反复拆焊了好多次,自己动手,没经验,总出 ...

明显是助焊剂多了,涂的时候不能多了。很薄一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