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网络收音机 移植后DM9000A ping不通

楼主(2012-12-14):
一、说明:
1、板子IP
192.168.0.9
255.255.255.0

2、电脑IP
192.168.0.9
255.255.255.0
192.168.1.1

3、硬件差异
DM9000A的EECK上拉10K到VCC。
int脚连接PF11

4、代码改动
中断引脚初始化为PF11,内部上拉,下降沿。
屏蔽了“STM32网络收音机”代码中对PF11的初始化及操作。

二、现象
1、通过网线连接电脑后协商为100Mbit,全双工。
2、DM9000A黄、绿指示灯不停闪烁。
3、电脑网络包状态,发送数据包数量不停增加,接收到数据包数量一直是0.

三、打印的调试信息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3.0 build Apr 30 2010
2006 - 200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dm9000 id: 0x90000a46
finsh>>operating at 100M full duplex mode
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22
000 isr: int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22
000 isr: int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22
000 isr: int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22
000 isr: int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22
000 isr: int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22
000 isr: int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22
000 isr: int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2
000 isr: int

000 isr: int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2

这三条信息不停的发

网友A:
4、代码改动
中断引脚初始化为PF11,内部上拉,下降沿。
屏蔽了“STM32网络收音机”代码中对PF11的初始化及操作。

这两个初始化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代码改动
中断引脚初始化为PF11,内部上拉,下降沿。
屏蔽了“STM32网络收音机”代码中对PF11的初始化及 ...

原代码中PF11用作了按键,故做了屏蔽。
原代码中DM9000A的int脚使用的PE4,上升沿触发,我改为了PF11,改为下降沿触发。

楼主: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B:
一、说明:
1、板子IP
192.168.0.9
255.255.255.0

2、电脑IP
192.168.0.9
255.255.255.0
192.168.1.1

你说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问题在哪?

问题是
1、ping 192.168.0.9 不通
2、电脑网络连接状态 “已发送”数据包数量不停增加,但是“已接收”数据包数量不变 一直是0.

其实就是没连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板子IP
192.168.0.9
2、电脑IP

不好意思,上面写错了
电脑IP为
192.168.0.1
255.255.255.0

板子IP为
192.168.0.9
255.255.255.0
192.168.0.1

楼主:
现在怀疑硬件有问题。可能布线不好,10Mbit都ping不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写错了
电脑IP为
192.168.0.1

你没用路由器啊。怎么把电脑的设置成192.168.0.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用路由器啊。怎么把电脑的设置成192.168.0.1啊

电脑通过wifi上网,板子通过电脑上网。

楼主:
以下为配置为10M的信息:

SystemInit......

CPU SN: 34FFD3053446353234632143

mem testing....
mem test pass!!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4.0 build Dec 14 2012
2006 - 200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sdcard init failed
SPI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SD File System init failed!
Unable to open GBK to Unicode look up table.

Unable to open Unicode to GBK look up table.

load_default!

Invalid LCD ID:0000FFFF

Please check you hardware and configure. data bus test error: FFFF FFFF

decode remote codes
rem_codes /resource/remote.txt open fail! fd:-1

The remote disbale.

please run rem_study()

rtc is not configured
please configure with set_date and set_time
rtc configure fail...

dm9000 id: 0x90000a46
operating at unknown: 15 mode
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2
000 isr: intfinsh>>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2
000 isr: intdm9000 isr: int status 0021
dm9000 rx: status 0001 len 160
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1
dm9000 rx: status 0001 len 64
dm9000 rx: status 0001 len 82
dm9000 rx: status 0001 len 74
dm9000 rx: status 0001 len 94
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1
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1
dm9000 rx: status 0001 len 94
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1
dm9000 rx: status 0001 len 160
dm9000 tx: 350
dm9000 tx: first packet
dm9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2
000 isr: int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1
dm9000 rx: status 0001 len 64
dm9000 isr: int status 0001
dm9000 rx: status 4001 len 16478
rx error: status 4001, rx_len: 16478
rx length too big
dm9000 rx: rx error, stop device
dm9000 rx: status ffff len 65535
rx error: status ffff, rx_len: 65535
rx fifo error
rx crc error
rx length error
rx length too big
dm9000 rx: rx error, stop device
dm9000 rx: status bfff len 49151
rx error: status bfff, rx_len: 49151
rx fifo error
rx crc error
rx length error
rx length too big
dm9000 rx: rx error, stop device
dm9000 rx: status bfff len 49151
rx error: status bfff, rx_len: 49151
…………

楼主:
很可能是硬件的问题。VDD25的纹波特别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3014-1-1.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可能是硬件的问题。VDD25的纹波特别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3014-1-1.html ...

原因已找到,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4-07-22):
  楼主你好,我移植STM32网络收音机初始化部分,现在是读ID 正常,就是PING 不通,不知道是硬件有问题还是初始化程序有问题,请指教。。还有就是程序一执行SEND_TO()这个函数就死机,好奇怪,我怀疑时初始化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