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 Verilog 街機遊戲(TimePilot)

楼主(2012-12-14):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g4MDg2MjIw/v.swf
(1)雙 CPU 設計(Z80).
(2)螢幕顯示設計採用三層畫面處理.
(3)音效使用 AY-3-8910 PSG.
(4)Verilog 模組化的設計,更是應用最好的題材.
(5)ROM與RAM全部整合為 1 顆,時序安排非常好. (看看高手使用程序約束時序)

(日本設計的,使用 Quartus II 請自行修改,因為有 bug)
http://fpgapark.com/fpgapac/dl/fpga_timeplt_091.zip

+---------+-----+-----------------------------------------+
|ROM Area |Parts| Contents                                |
+---------+-----+-----------------------------------------+
|0000-1fff| H2? |MainCPU ROM 0000-1fff                    |
|2000-3fff| H3? |MainCPU ROM 2000-3fff                    |
|4000-5fff| H4? |MainCPU ROM 4000-5fff                    |
|6000-7fff| H5? |MainCPU ROM 6000-7ffff(no use)           |
+---------+-----+-----------------------------------------+
|6000-60ff| E12 |Tilemap ColorLookUpTable ROM (*1)(*2)    |
|6100-61ff| E9  |Object  ColorLookUpTable ROM (*1)(*2)    |
|6200-621f| B4  |Palette ROM H                (*1)(*2)    |
|6220-623f| B5  |Palette ROM L                (*1)(*2)    |
|6240-625f|(B4) |YPrPb PaletteTable for HDTV  (*1)(*2)(*3)|
|6260-627f|(B5) |YPrPb PaletteTable for HDTV  (*1)(*2)(*3)|
+---------+-----+-----------------------------------------+
|8000-9fff| C10?|Object Pattern ROM1                      |
|a000-bfff| C11?|Object Pattern ROM2                      |
+---------+-----+-----------------------------------------+
|c000-dfff| F11 |Tilemap Pattern ROM                      |
+---------+-----+-----------------------------------------+
|e000-efff| A7  |SoundCPU ROM 0000-0fff                   |
|f000-ffff|(A8) |not used                                 |
+---------+-----+-----------------------------------------+
*1: These overlap with MainCPU.
*2: load to internal memory after reset.
*3: reserved for future.

1.direct switch HID

UP    1P/2P : HID0 Active low
RIGHT 1P/2P : HID1 Active low
LEFT  1P/2P : HID2 Active low
DOWN  1P/2P : HID3 Active low
FIRE  1P/2P : HID4 Active low
START 1P    : LEFT (+ RIGHT off)
START 2P    : RIGHT (+ LEFT off)
COIN1       : LEFT + RIGHT + UP (+ DOWN off)
COIN2       : N.A.
RESET       : LEFT + RIGHT + UP + DOWN

2.PSX PAD HID

UP    1P/2P : arrow Up
RIGHT 1P/2P : arrow Right
LEFT  1P/2P : arrow Left
DOWN  1P/2P : Arrow Down
FIRE  1P/2P : Circle
START 1P    : START
START 2P    : Square
COIN1       : SELECT
COIN2       : N.A.
RESET       : L1 + R1 + SELECT + START

网友:
这个挺好玩的

网友:
当年很喜欢这款游戏,凑足3毛打几分钟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此类游戏 一般都FPGA硬件有什么要求吗
EPC28 之类跑得起吗,带SDRAM  SRAM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此类游戏 一般都FPGA硬件有什么要求吗
EPC28 之类跑得起吗,带SDRAM  SRAM  FLASH

主CPU   Z80 工作 3.072MHZ
音效CPU Z80 工作 3.072MHZ
SRAM 16KByte 左右,ROM 64KByte以內.

不用雙口RAM
不用 SDRAM
不用 DDR2
不用超頻 20MHZ~以上

外部有 64Kbyte 的SRAM 或是 FLASH 就夠了,有部份ROM非常小,使用內部LE模擬就可以了.
可惜 Quartus II 對正統的 Verilog 語法有問題.(ISE 與 Lattice 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啊。。。

日本人搞的
雖然是 2D 貼圖,但是當年模擬 3D 效果算不錯了

网友C:
显示器用什么  有没有diy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用什么  有没有diy的可能?

一般 4:3顯示器就可以了
至於輸出程序內部有詳細說明,程序內包含 VGA RGB NTSC...等
線路圖使用 google 搜,網路很多.

网友D:
现在Google已经完全封死了(广州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Google已经完全封死了(广州联通)

百度也有阿..人大不是結束了嗎

网友E:
说是verilog其实还是用了z80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是verilog其实还是用了z80来处理

他用一顆 (FPGA)Z80速度只有 3.04Mhz,跑 3~4層640*480 顯示

网友F:
我对游戏移植也挺感兴趣,上次你发的NES效果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对游戏移植也挺感兴趣,上次你发的NES效果挺好。

NES,,,他那個 6502 有問題,換OPENCODE可以解決,不過他那種架構非常浪費資源...有點畫蛇添足.

Quartus 移植你會發現 2~3 個問題
(1)螢光幕沒有任何畫面
(2)遊戲都是黑白的.
...剩下自己慢慢抓吧..

网友F:
没用过Quartus,也不打算用。另外,fpga_timeplt_091.zip好像没R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Quartus,也不打算用。另外,fpga_timeplt_091.zip好像没ROM

這是有版權的,所以沒人敢放.
你使用 google 或是 百度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