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同时驱动TFT LCD和VGA,LCD显示正常,VGA显示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2-12-14):
我们现在做的产品上用FPGA输出同时驱动TFT LCD和VGA,信号线和控制信号都是共用的,其中驱动TFT LCD的链路为把FPGA输出的信号通过差分芯片转为差分信号后直接通过连线给LCD,因为LCD是差分接口的,驱动VGA的部分也是通过另外一块差分芯片转换为差分信号后通过导线给VGA驱动板,VGA驱动板上先用芯片进行解差分,转成单端信号后再给ADV7123进行DA就输出了,结果VGA显示就就出现颜色失真,拖影。。。。。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刷新率多少的?
DA是多少bit的?电平?很可能和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率多少的?
DA是多少bit的?电平?很可能和这个有关

刷新率是800*600@60HZ,DA是10位的,DA的供电是5V的,这个有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B:
我也碰到过,拖影,后发现是消隐期间RGB必须为零电平,你的DA接BLANK了吗?

网友:
显示器是有颜色校正的  可以尝试关闭
gam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拖影,后发现是消隐期间RGB必须为零电平,你的DA接BLANK了吗?

接了,是要BLANK为低的时候把输入的RGB设为0不?我的是所有颜色变化地地方都有拖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是要BLANK为低的时候把输入的RGB设为0不?我的是所有颜色变化地地方都有拖影! ...

就是怕输入的RGB不为0,所以要使用Blank

网友(2014-11-27):
最近在做FPGA..控制液晶屏的项目,,,用到VGA了,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网友(2016-02-01):
你好,楼主还在么,帮我看看这个问题是啥原因呢,谢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32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