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要如何实现低功耗接收?

楼主(2012-12-14):
之前因为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723-1-1.html
现在准备把红外接收头改成430的IO直接控制供电,但是有个疑问啊
如果红外接收由IO口控制,系统启动后,进入LPM3模式,那么何时唤醒呢?如果是用定时器唤醒,多少MS唤醒1次合适?
红外发射是普通的遥控器,就是TV,空调之类的那种标准的遥控器.这样发射的时间是不定的,如果发射了,接收头没有及时供电,会错过解码啊

网友:
你的关紧是如何做到红外载波低功耗检测
1) 自己另外做个红外管接收电路,用低功耗的放大器,放大后如低功耗比较器,促发MCU.
2) 看看是否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是否允许遥控器第一次按时重复发送数据,主要看遥控器了。
如果遥控器时自己做的,那就好办,两方面可以协调的。

你这样的应用又要低功耗: 设备端用无线了,找个可以长供电地方: 无线转红外就可以而了。

红外接收低功耗:到uA级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