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数据放入谷歌地图显示,不准 ?为什么

楼主(2012-12-14):
我将模块得到的经纬度数据,放到谷歌网页地图中去显示,位置偏差很大,得有40公里。
但是我用UBLOX官方的测试软件,在谷歌地球中显示,精度非常准。为什么?
大家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
因为在我朝是不允许我等P民获得真实坐标的

网友:
地图中人为的加入了偏移。

网友A:
实测完全是同一位置。

GPS返回的经纬度信息是dddmm.mmmm(d是度,m是分)
而google地图上是ddd.dddddd需要转换的。

如下图

网友:
我也遇到了。发现与GPS记录轨迹偏移了几百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完全是同一位置。

GPS返回的经纬度信息是dddmm.mmmm(d是度,m是分)

非常感谢   我试一下

网友:
转出来也是不准的,就连苹果那个查找iphone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中国的地图都是加了偏移才能发布的。叫火星坐标。
所以GPS出来的真实经纬度在中国显得不准了。
基本上地图都有会纠偏接口,输入真实经纬度,返回火星坐标。火星坐标在本地图上就对上了。
但在其他地图上可能不准。
Google Earth是准的,输入GPS的输出坐标,直接可以显示出真实的位置。

网友:
需要转换格式和校正数据。前几天就遇上了。

网友:
各路大神都已经说了。

楼主:
已按四楼 jimmy_xt 前辈所言修改,定位很好。

GPS 串口读出的是 DDMM.MMMM格式
一般上位机是 DD.DDDDDD°或 DD°MM'SS" 格式, 这两种都可以在 GE 里直接输入

举例说明: 3147.8749 (示例,经纬度一样) 格式为 DDMM.MMMM
转换成度:
1. 度的部分直接就是31,
2.剩下的 MM.MMMM/60=度, 所以 47.8749/60=0.797915
则 转换成度是 31.797915°

转换成度分秒:
1. 同样,度的部分直接就是31,
2. 分直接是整数部分 47
3. 秒则是 后面的 0.MMMM*60. 例子中为: 0.8749*60=52.494
4. 则度分秒即是 31°47'52.494"

精确到 0.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按四楼 jimmy_xt 前辈所言修改,定位很好。

GPS 串口读出的是 DDMM.MMMM格式

这个只是格式转换,实际上这坐标除了在Google Earth软件或者国外GoogleMaps服务器上的卫星视图上能显示准确外,在其它Google地图服务上都是是有500米左右的偏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