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数字对讲机

楼主(2012-12-14):
请问有没有对蓝牙比较了解的大侠啊,说说蓝牙能否做为一个数字对讲机的方案。

网友:
一般用SIP 吧

网友A:
蓝牙才几米距离,直说就行了,还对什么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才几米距离,直说就行了,还对什么讲机?

现在有些是可以到100m的,如果在一个比较多群众的情况下工作就可以用到啊。

网友B:
找加大功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加大功率的吧

加大功率是可以达到较远的距离,可是现在还是不清楚,蓝牙能否用来做数字对讲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些是可以到100m的,如果在一个比较多群众的情况下工作就可以用到啊。 ...

100m是直线无障碍物的距离,人多的地方有20m就不错了,通是可以通,速率会大打折扣。
蓝牙做对讲机可以很简单,买一对蓝牙串口模块,用STM32对语音做speex编解码,做个简单的串口协议就可以了,没什么实用价值的。
另外,如果你想要做一对多蓝牙就不行了,还不如用NRF24L01之类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是直线无障碍物的距离,人多的地方有20m就不错了,通是可以通,速率会大打折扣。
蓝牙做对讲机可以很 ...

这就是别人不用蓝牙做数字对讲机的原因啊。24l01切换速度慢了些啊。不过也许还是能实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别人不用蓝牙做数字对讲机的原因啊。24l01切换速度慢了些啊。不过也许还是能实现啊。 ...

你要做全双工?对讲机一般是指半双工的,24L01的切换时间完全可以忽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全双工?对讲机一般是指半双工的,24L01的切换时间完全可以忽略啊。 ...

半双工的啊。如果对8k采样率来说确实可以忽略把。不过也不是好好弄啊,不能带有ack啊。不然很容易卡死啊

网友:
还是找专用IC吧,不建议用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