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本和供货来看,EP3C16F484和EP4CE15F484差异大吗?

楼主(2012-12-14):
如题,最近上新项目,如果4代跟3代差距不大的话打算直接上4代了。有了解的给说说?谢了!

网友A:
没有差距,一样,4代比3代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差距,一样,4代比3代便宜

谢谢!要是这样的话就上4代了

网友:
四代比三代便宜较多.

网友:
请问 FPGA一般从哪边采购??   问了几家供应商,都说四代没货。

网友:
不会吧?我在深圳这里啊,四代有货啊,一直就有货。

网友:
找骏龙啊,一级代理

网友(2013-04-20):
  4 代 有 非 BGA 封装的么?

网友:
BGA焊接是找工厂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