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个活,帮看下需求,大概开多少价合适

楼主(2012-12-14):
帮人设计个东西,主要用来控制一台小设备。软件部分不复杂,主要是采集几个点的状态去做点逻辑控制输出。硬件上要有下面的接口:
1.        2路RS485接口。
2.        12路带隔离的IO输入。
3.        12路带隔离的IO输出。
4.        4路4-20MA/0-10V模拟量输入。
5.        2路4-20MA/0-10V模拟量输出。
6.        2路高速脉冲输出。
7.        1路RS232配置接口。

帮看下做这个东西大概多少钱合适?

网友:
淘宝上几百元买个小PLC. 写点程序.  搞定, 完活

网友:
这种板子可以直接买。
这样硬件就没难度了,你既然说软件不难,那么一切OK.

网友:
硬件都是很常用的东西,就算自己做也没什么,软件如果不复杂5~8K应该可以了。

楼主:
板子要自己做,因为客户要生产的,到时PCB图和代码都要交。他们有白来套的量,不想用PLC才找人来开发的。

网友:
2个W 应该可以考虑

网友:
30多路信号要处理,有实时性要求吗?AD/DA精度要多高? 要求不同,成本会相差很大的。

楼主:
实时性要求不太高,模拟量精度也要求不高,十位基本够用了

网友:
低于5万不干。
即便是由你这里批量生产的,也得收取研发费用1万起作为抵押。

网友:
这个系统硬件真的不难,但是要确定几个问题
首先
1.板费芯片什么的老板出
2.提供食宿,而后是车接车送或者报销路费
这2个必须确定了
还有
1.你有没有售后(一般一年),有问题出不出现场(估计不可能不出)
2.环境你看了没有?干扰严重不严重,温湿度看看
3.现场供电稳不稳
4.箱子谁来装,线谁来布(你负责一个还是所有)
5.组态软件协议怎么样
PLC百个成本5万左右,还有编程费,找你无非是要省钱
这些都考虑进去,
然后你再想报价,5~8K做为前期开发费用是可以的(做一套的)
当然老板跟你关系刚刚的一切另算

网友A:
10W 源代码+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W 源代码+硬件!

呵呵,这个价太高了吧,客户肯定接受不了的。
因为不是做成通用的PLC,只是硬件上参考PLC来设计,软件软件逻辑在程序里写死。

网友:
价开高点让他砍。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价太高了吧,客户肯定接受不了的。
因为不是做成通用的PLC,只是硬件上参考PLC来设计,软件软 ...

高啥?你有卖切糕的高吗?

网友:
三路通信、模拟量干扰两样东西就可以玩死你。

网友:
如果真是做产品,几千块的你就别接了。2W以上吧,友情价了。

网友B:
要求不低了,前一阵子做了一个类似的,IO口没这么多而已。软件难度主要在协议部分,看楼主协议部分熟不熟了,不熟就麻烦多了。有现成方案可用,2W开发费差不多了吧,不含售后、路费等等

网友:
做够1路485  控制十几台设备 变频器 什么的 1W 耗时1个月 的周末和平均每天1个半小时的时间 LZ慎重啊   不知道程序是否复杂,建议楼主2W 起价

网友C:
我现在就是钱少了不接,这样的老板无非是为了省钱。说白了,工程师交过去的是产品,但是他们也不想多花钱,怎么就不想一想以后的量呢!研发费用可是一次的!多要,少了宁可不干,费力不讨好啊!

网友:
支持,咱做技术的累死累活应该拿这么多

网友:
可以按直接目前的工资和你预计该项目需要花费的时间算。结果*2   提交源代码的再*2.

楼主:
业余接活干确实是很累的,基本把自己的生活都搭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接活干确实是很累的,基本把自己的生活都搭进去了。

  医生和劫匪的共同点:要钱,还是要命!

网友:
5W左右,1W研发样板押金

网友:
小项目,估计1万左右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钱少了不接,这样的老板无非是为了省钱。说白了,工程师交过去的是产品,但是他们也不想多花钱, ...

兄弟是通过朋友介绍接项目,还是网上找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硬件成本确实不是很高,一片64PIN的STM32F100就可以搞定,051缺少一个串口。
要源代码的话,价格一定要开高点,×2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低了,前一阵子做了一个类似的,IO口没这么多而已。软件难度主要在协议部分,看楼主协议部分熟不熟了 ...

兄弟是通过朋友介绍接项目,还是网上找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10楼说的没错,一定要了解详细需求后才能给出合理的报价。

网友:
报个价,10W,否则显得没技术含量

网友:
10W开发一个产品一点儿都不贵,designer不能自降价码,否则设计者的价值会越来越低,最后约定于民工了。

网友:
百来套就是小批量,不值得你这么忙活。

网友:
十楼回复很靠谱,要不然后边的活一堆一堆,没完没了的

网友:
模块功能说了,不好估,上量了还得考虑稳定性,3W-1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