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采集和读取- 48V电压?

楼主(2012-12-14):
  那位大侠能给点提示,取样点怎样接入单片机或ADC芯片怎样接入?单片机内部ADC只能采集5v电压。

网友:
有负电源吗?可以用运放搞成正的。

网友:
等比例分压出来,用运放做个反向器

网友:
单片机5V电源到-48V用电阻分压成0-5即可

网友:
整流桥,电阻分压,别忘了减掉二极管压降

网友:
可用 【2楼】 的提议,且运放并不需要负压电源供电,把运放接成反相放大便可。

-48V 变成 +4V(单片机内部ADC只能采集5v电压)输出,运放输入电阻用 56K,回输电阻用 4K7 便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整流桥,电阻分压这样最简单了,但这样不安全,有办法隔离吗,我是用在工程上的。

网友:
电阻 分压

网友:
运放降压,程序中修正

网友:
LTC4151,可以测-48V电压、电流。成本比较高,呵呵

网友:
那就用光电吧。

网友:
如果整流桥真的可以把-48V变成+48V,那+15V亦可变成-15V,或-5V变成+5V。

从此世上使用单电源就可以用整流桥变成双电源,所有运放都皆大欢喜。善哉,善哉。

网友:
单片机和待测信号是否隔离?
隔离的话,直接反接就成了+48V了。
不隔离的话,光耦可能是最节省的做法了。

网友:
运放反压
不过你要求隔离,干脆用外接ADC,光藕隔离ADC与MCU之间的数字接口,ADC直接用负压工作,采样电阻分压即可
外置ADC现在很便宜了,而且外置ADC的稳定性与精度比MCU内置的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