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买个防静电袋 封口机,兄弟们求推荐啊

楼主(2012-12-14):
RT,想买个防静电袋封口机,没有用过这玩意,求推荐啊,求推荐
要求是 封口时间要短,然后封口宽度尽量宽一点(看到网上很多是2mm的),
谢谢大家

网友(2013-02-10):
网上有很多电热压条,用电烙铁的引线改装一下就可以,记得要两面一起加热,不然会开胶的

网友:
一般是2-3毫米的,比较宽的一般是大机器,比较贵,比如1厘米的宽度的,一般带真空功能的比较多,单纯的封口机,去厂家定制吧,比较贵的哦!

网友:
楼上这个看起来应该可以的。

以前小时候,就是用根废锯条,然后很快在煤油灯上拉过。

网友:
5楼的方法si用过,量小可以。

量大还是用4楼推荐的类似设备

网友(2015-11-10):
有没有人提供更好的 发现 几乎没有好用的封口机。。。。。。。 楼上这种几十的 我们用坏了 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