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有软件仿真吗?

楼主(2012-12-14):
大家用的合泰的编译器应该是下面图示的这个HT-IDE3000  吧?  那,我问下,为什么他经常提示无法链接到Holtek-ICE呢? 非得要仿真器才能开发么?  它有没有像Keil一样的功能,具有模拟的Debugger功能?
因为合泰的仿真器3000元左右,我只是用来学习,从写程序到把程序写入芯片运行就行,没必要花几千块去买个仿真器吧???  各位,有没有串口的下载或BSL的方式下载程序??  有的画,给个SCH看看。。谢谢了~~

网友A:
OTP确实比较麻烦。。

先用其他开发板调试软件(如51或AVR),成功了再转到合泰,下载看效果。基本没问题。

如果学习的话,买个仿真烧录什么的,成本确实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吧?记不清了

求链接。。

网友:
没有。
只能硬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P确实比较麻烦。。

先用其他开发板调试软件(如51或AVR),成功了再转到合泰,下载看效果。基本没问题。 ...

你的意思是,先用其他的51来写程序,, 再移植到合泰上去。。。???  但是我要用合泰里面的模块啊~~ 怎么办??  有没有烧录器,便宜点的、、、

网友:
点击取消是可以生成文件的,然后烧到IC里面运行。仿真器要另外去买。
另外,不同的IC烧录方式不一样。

网友C:
建议你学习的话,就不要选合泰了。选热门的MCU。资料多,学些成本也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参加比赛吗?

额。。。差不多吧。。先学着,以后要用的。  对了,有没有参加过合泰比赛的?他们的烧录器用的是什么·~~~能不能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学习的话,就不要选合泰了。选热门的MCU。资料多,学些成本也低些。 ...

我现在就是专门想搞搞合泰的,其他的51,玩了一些,,,

网友:
http://www.holtek.com.cn/China/tech/tool/Mainpage1.htm

网友C:
我们一般都用E-writer、e-writer-plus和e-writer-pro,不知道为什么网站上没有E-writer、e-writer-plus了。H:\QQ截图20121214170725.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加比赛的话,只要入围,组织上是免费提供的。好像现在要交押金,用完了交回去。

唉,坑爹的比赛。 ...

那。。。你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都用E-writer、e-writer-plus和e-writer-pro,不知道为什么网站上没有E-writer、e-writer-plus了。 ...

这个,,是可以申请的?还是怎么样? 好像没有看到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可以申请的?还是怎么样? 好像没有看到购买链接。。。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打一下他们东莞松山湖那边公司的联系电话问一下吧。

网友:
算了吧...你伤不起的.....真想搞的话,就去弄个和太 flash的芯片玩玩吧...仿真器也相对便宜些...以前记得大概200-300吧?

如果是有大量出货,而且需要低成本,还是委托代理商帮你做就是了

网友:
现在的合泰性价比不高,程序空间也小,一些指令和其他的不一样,开始很容易错,比如端口方向,置一是输入

网友:
HT有Flash的芯片,可以使用e-Link仿真,这应该会便宜很多

网友:
用合泰的芯片两三年了,出连没连接或什么提示无所谓,只要编译通过了就行,然后烧录到芯片里直接看结果,如果是OTP的就比较麻烦了,Flash的买一个烧录器,连四条线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D:
7.4版本开始就取消软件仿真了,V7.33版,老型号可以软仿真。
http://holtek.cqupt.edu.cn/PageDataTools.php可以下载V7.33版

网友:
对呀,记得以前老的软件有软仿的。
HOLTEK 现在也是那些2K 4K 的MCU 有点价格优势,其他的OTP 价格  没STM8 便宜呢。
STM8 flash 的,RAM 大 ,仿真器几十元。多好的MCU 呀。

网友E:
有软件仿真的。你是仿真哪个芯片?仿真器也没那么贵吧,我有个旧的合泰仿真器(带烧录功能),功能完好,可以转让给你。

网友:
旧版本IDE3000可以软件仿真的,新版本我没试过不清楚,前三年买了个HT-46系列产品仿真器带烧写功能,当时价格是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软件仿真的。你是仿真哪个芯片?仿真器也没那么贵吧,我有个旧的合泰仿真器(带烧录功能),功能完好,可 ...

旧的仿真器?带烧录?支持哪些型号的?看和我的合不合适。。。 还有,多少大洋转让~~~?高抬贵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版本开始就取消软件仿真了,V7.33版,老型号可以软仿真。
http://holtek.cqupt.edu.cn/PageDataTools.ph ...

已下载。。。但是还是不能软件仿真呀·~  需要设置什么东东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下载。。。但是还是不能软件仿真呀·~  需要设置什么东东么??

自己摸索一下,与MCU型号有关系,仅旧CPU型号可以模拟。

网友F:
我这有闲置的合泰仿真器,HT46系列的,可以转让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有闲置的合泰仿真器,HT46系列的,可以转让给楼主

旧的仿真器?带烧录?支持哪些型号的?看和我的合不合适。。。 还有,多少大洋转让~~~?高抬贵手啊~~~

网友:
合泰新出的芯片很多也是FLASH型的

便宜的USB型的FLASH烧写器
有这两种
1.EIC-100

可烧写的芯片:
ht46f47 跟ht46r系列基本兼容,
用ht46F47 写完的东西可以直接移到OTP的HT46R上

2.
EIC-300

可烧写芯片有:
66F系列,12位AD,带EEPROM,
不能烧66F的USB系列,很早以前买了一些,2.5一片。

3.全能型
能烧所有类型
e-writerpro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摸索一下,与MCU型号有关系,仅旧CPU型号可以模拟。

谢谢!!  已经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旧的仿真器?带烧录?支持哪些型号的?看和我的合不合适。。。 还有,多少大洋转让~~~?高抬贵手啊~~~ ...

300,可小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可小刀

学生。。。买不起,,  不是说你贵,我是真的没那么多额外的钱去买仿真器。。。  先软件仿真着用用吧。。。谢谢你了,以后有钱了再说。

网友(2013-04-15):
Holtek现在仿真所有IC都没有纯软件仿真,都需要借用外部硬件仿真:比如ICE,E-Link。每种类型的芯片对应不同的仿真器,参考网址:http://www.holtek.com.cn/China/tech/tool/MainPage2.aspx?L=CN

网友:
需要找合泰MCU及开发工具的,可以联系我,我们华瑞昇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是 HOLTEK的合资代理,合泰的仿真器没这么贵的。
何生 QQ:182875613

网友(2014-09-12):
硬件仿真+中断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