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335X未使用管脚处理办法

楼主(2012-12-14):
    TI的AM335X(Cortex A8的核),只用到了以太网,串口,很多其他功能没用到,例如ADC,USB,CAN这些都没用到,请问大家芯片上的ADC,USB,CAN相关引脚怎么处理?我有下面这几种想法不知道哪个最好:直接接地、加上拉电阻拉高、引脚设为输出、引脚设为输出并接地、引脚设为输出并接上拉电阻拉高。请问大家这些方法哪个对,如果都错了,请各位给个好方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看不理他,空着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理他,空着可以的

空着?万一外部有干扰没有影响吗?

网友:
因为程序可以配置上拉下拉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输入引脚因为是高阻,所以就可以接地。输出引脚应该配置成恒定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避免随时跳动,这样可以悬空。如果状态不能确定,可以通过100k电阻接电源或者地都可以。要避免高电平输出引脚直接接地

网友B:
LZ啊,你的标题不符合要求,趁还没被发现,赶快修改了吧,不然小心被封ID。
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啊,你的标题不符合要求,趁还没被发现,赶快修改了吧,不然小心被封ID。
看这里。 ...

谢谢提醒,已经改标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