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MSP-FET430UIF仿真器

楼主(2012-12-14):
昨日,一不小心把仿真器整成了一块砖,症状为:电源指示灯与模式指示灯都不亮  电脑能正常识别 不能下载和仿真

怀凝是仿真器与目标板同时供电的结果  说明书里有这么提到过目标板供电时不能用仿真器再供电。。。。测了下几个芯片的供电压匀正常 可能性最大的就是MSP430F1612的固件程序出错了。
啊,急着用啊,于是考虑还是再买一个 反正都是砖了, 顺丰就是快昨天拍的今天就到了  拿到新的仿真器试着按网上DIY仿真的形式重新对坏的仿真器进行固件下载  在网上大搜相关文章  几经周折 把下载的固件文件烧到MSP430F1612中  结果灯是亮了 还是不能下载   哦 24C128数据还没更新  没工具啊写不了24C128     继续在网上搜索着  结果真找到了 在此特发出来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附件里有教程
也可以用FET-Pro430-Lite进行下载  先下载EEPROM_1612写EEPROM.txt 复位运行 断电 让MSP430F1612写好 24C128   接下来再烧写UIF_421.txt  写完就大功告成了  IAR仿真时会提示更新固件点YES更新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网友:
恭喜了。mark下以后备用

网友:
值得关注和保藏.

网友A:
是更新固件的时候搞成砖的么?
我用IAR5.5就发生了,WINDOWS 可以找到串口,但是IAR无法识别问题。经过重新刷固件修复后,可以在 IAR5.3 下使用,但是如果用 IAR5.5 更新固件,仍旧会发生问题。
根据修复过程,是 TUSB3410 固件被更新失败的原因。
询问,你有遇到这个问题么?现在仍旧不能用 IAR5.5 更新。
请参考这个: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36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更新固件的时候搞成砖的么?
我用IAR5.5就发生了,WINDOWS 可以找到串口,但是IAR无法识别问题。经过重新 ...

我的没坏前就是用IAR5.5  也是升上去的(不是升级时出的问题) 现在用的是5.3

网友:
MSP430: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A firmware update is required for the MSP430 Debug Interface (MSP-FET430UIF). Click the "Update" button to update the firmware and launch your debug session.  DO NOT UNPLUG THE INTERFACE DURING THE UPDATE.
MSP430: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Could not set device Vcc
楼主这个问题可否给予解答?

网友:
我的坏了之后,寄给利尔达,他们给修好了

网友(2013-01-16):
楼上头像吓死人啊,金胖子怎么了?

网友B(2013-04-24):
您好,我看到了您说用新的仿真器对坏的仿真器进行固件下载,但是我现在身边没有新的仿真器,只有那个坏的,如果我要重新烧写固件的话,我应该怎么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看到了您说用新的仿真器对坏的仿真器进行固件下载,但是我现在身边没有新的仿真器,只有那个坏的, ...

只要你把文件烧到芯片内就好了  仿真器 或 BSL 都行

网友(2013-06-06):
这个不错,卖仿真器的又该不高兴啦

网友:
这个下来了以后用

网友C:
lZ,我的仿真器,系统自动安装为MSP-FET430UIF-CDC,更新驱动 无法继续更新!这个怎么弄?

网友:
430的u口仿真器。泰恶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的仿真器,系统自动安装为MSP-FET430UIF-CDC,更新驱动 无法继续更新!这个怎么弄? ...

更新IAR版本  如果还不能使用只能把固件刷回去了   方法固件已提供

网友(2013-10-23):
记录备用

网友(2014-03-11):
这个留下备用,我的在win7下有问题。装了5.5直接挂了。

网友:
我的UIF也被我弄坏了,要去重新买EEPROM。谢谢楼主,留着备用。

网友(2014-04-10):
记号一下

网友(2014-07-28):
使用此方法成功恢复,谢谢lz
需要注意的是,V2版本(VCP)和V3版本(CDC)在设备管理器里的串口是不一样的,
降级之后,COM变了,需要改过来再升级,然后COM又变化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连不上 设备管理器已经识别了

网友(2015-02-04):
不知道8楼的问题解决没有?现在遇见了和8楼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5-05-19):
我的仿真器正好也是坏了,明天试下,看是否可以正常修复!

网友(2015-10-14):
下以后备用

网友(2017-08-15):
收到
帮朋友看的!

网友(2022-04-27):
先收藏以日后备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