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八位DAC WAV音频

楼主(2012-12-14):
小弟日前用STC12C单片机从SD卡读取wav音频数据送到DAC0832,用TDA2822放大,结果杂音很重。。

有什么合适的DA芯片推荐不?

或者有什么方法改善一下0832的输出?

网友A:
用专用的16位音频DA芯片,一块多钱那种。

网友B:
你确定是DA问题,而不是你程序数据处理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DA问题,而不是你程序数据处理的问题吗?

不确定。。。怎么确定?

网友:
有什么合适的DA芯片推荐不?
或者有什么方法改善一下0832的输出?
-------------------------------------
我只是想说你问问题的方向错了,你连是不是程序问题都不知道就直接问别人 有什么方法改善DA的输出
建议你还是直接上程序吧

网友C:
不过8位D/A确实效果不好!这是肯定的

网友D:
播放正弦波  上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

不过播放8khz的音乐就好多了。44.1Khz的就只剩噪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播放正弦波  上示波器

没那条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8位D/A确实效果不好!这是肯定的

我感觉是DAC0832输出那里出了问题。。。个人能力有限,所以拿出来请教大家啦

网友:
有没有兄弟推荐几个比较实惠好用的DAC哈

网友:
做一个慢速的三角波,大概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专用的16位音频DA芯片,一块多钱那种。

请1L推荐一下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用的16位音频DA芯片,一块多钱那种。

能推荐一个不?
尽量读写快点的,IIC 的PCF8591也试过,音质确实好点,但就是读写太慢了。。

楼主:
发几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TDA1543据说不错
价格很便宜,音质也不错

多谢咯

STM32还处于自学阶段啊

苦苦的看“手册”,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1L推荐一下型号,谢谢!

比如说 TM82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咯

STM32还处于自学阶段啊

stm32啊………………

建议,先看例程,不会了再翻手册……这样会很快上手
曾经有人把stm32那1000多页的手册读了一遍
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网友G:
用STC12的单片机还用的着加DA芯片吗,直接 用STC12的PWM功能实现DA转换就可以了。我也刚刚搞出来这个,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STC12的单片机还用的着加DA芯片吗,直接 用STC12的PWM功能实现DA转换就可以了。我也刚刚搞出来这个,挺简 ...

但是用PWM的话音频最大才32Khz啊,而且还是单声道的,所以就用DA啦

楼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qqO9OgpgXY/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传一份51单片机读写内存卡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