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测距的相对静止问题

楼主(2012-12-14):
如:探头检测到物体就发出声音,当探头连续检测6次,如6次距离一样的话,就关闭声音。
程序对坛里大多数人相对简单,小弟新手,求指导!思路就行。

楼主:
补充一点:连续6次探测距离一样才不发出声音,其他情况声音正常打开。就是当探测到物体,如果物体是静止的话,6次探测后声音就不响,其他情况正常

网友:
int 本次距离,上次距离,计数,
{
        本次距离=取得距离();
        if(本次距离==上次距离)
        {
                计数=计数+1;
        }
        else
        {
                计数=0;
        }
        if(计数>=6)
        {
                计数=6;
                关声音();
        }
        else
        {
                开声音();
        }
        上次距离=本次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