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木切菜板能做台面垫板吗?

楼主(2012-12-14):
电木做垫板当然好,PVC板也凑合用,问下有人用厚实木切菜板做过垫板吗?不知道效果如何,便宜啊!

网友:
泡沫板也行…………

网友A:
木头受温度湿度影响大,易变性,最好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头受温度湿度影响大,易变性,最好不要用

有道理,我已网购一PE材料的厚切菜板,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昨天还特意去商店看了一个竹木的菜板没敢买,到底能用不

网友B:
好用,都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估计哪种白色的切菜板较好,贴的双面胶容易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用,都用了好几年了

请问你买的是竹木砧板,还是那种白色PE的砧板?

网友:
塑料砧板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买的是竹木砧板,还是那种白色PE的砧板?

白色的塑料板,没舍得用实木的,实际上大多数时间不需要太注意精度,过一段时间铣一次平面即可

网友:
有好多垫板,好几片低密度板,上面铣的有槽,适合不同外壳的,固定用四颗螺丝钉固定,用着方便,塑料的用来刻PCB的,也有槽,PCB放下去刚好,深度1.5的

网友:
塑料砧板可以

网友(2013-04-23):
不知PVC板雪弗板行不行?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铝塑板,主要是好裁剪,而且平整,(收废塑料的那里 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