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血氧饱和度测量问题

楼主(2012-12-14):
本人最近打算做一个血氧饱和度,找了一些资料。看到TI公司上面有现成的程序和电路图,当我按照上面的步骤做了。但是效果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请问各位有做过血氧测量这方面的吗?希望可以得到指教一下。

网友:
关键是算法。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什么原理?

检测透光量或者反射光量,模拟数字都用到

网友:
你这帖子的内容,说了跟没说一样……

网友:
记得TI DEMO的程序中有个汇编的子程序有问题的。最后想做准还需要用血氧模拟仪来标定。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原理是血氧浓度不同,血液的透光度不同。主要有两种方式,透射式和反射式两种。传感器光源的选取是关键

网友:
一系列的放大滤波电路调试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