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测距模块的稳定性 来讨论下吧

楼主(2012-12-14):
就是这种4个引脚的超声波模块
   不知有谁大量用过没有
我这段时间用了几个  总感觉会出各种状况
  有几个模块我感觉像是引脚线序接反了  再接过来 好像就挂了

关于这种模块的使用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一般的测距应用  好像也想不到其他什么号的方案  除了超声波之外

楼主:
连接引线可能不能太差    现在想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线太细太长得原因

网友A(2013-03-13):
初来咋到,多多关照。最近我也在弄这个,测距什么的调通是比较快的。+5V供电,共地是必须的。你的MCU输出引脚连TRIG,MCU的输入引脚连ECHO,就是距离不稳定,换句话说我程序设置好1米的报警距离,实际测试会出现波动,可能到2米去了。不稳定,也求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来咋到,多多关照。最近我也在弄这个,测距什么的调通是比较快的。+5V供电,共地是必须的。你的MCU输出引 ...

里地面太近可能会有回波干扰,高点的地方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你需要考虑到这种模块测距范围在4m左右内,所有需要设置一个超时判断,以免进入死循环等待。

网友:
主要是这个模块是买的,很多参数和性能自己无法控制。超时判断有中断置标志位。给的参考程序里有while(!RX);我在这里稍微做了一个细节处理来调试
……
    ST :StartModule();                // 启动超声波测距
    while(!RX)                        // 当RX为零时等待
    {
        delayus(5);
        timeout++;
        if(timeout==30000)
        {
            timeout=0;
            goto ST;
        }

    }
    timeout=0;
……
也是在看这个地方的处理对稳定性有没有改善。
刚才我发了一条消息有位朋友回答的很好,叫stely,分享一下:来个软件滤波,去掉多次检测中的突变量。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