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48 ADC显示问题

楼主(2012-12-14):
M48在ADC转换的时候,能读取数据而且在数码管上能显示值,但是显示时间要1分多钟,也就是这么长时间数码管刷新一次,大虾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不开总中断,直接在串口函数里填数据数码管300毫秒刷新一次,显示正常。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Port_init();                                   //  端口初始化

        ADMUX |= (1 << REFS0)|(1 << MUX0);              // AVCC基准 ADC1通道
        ADCSRA |= (1 << ADEN)|(1 << ADIE)|(1 << ADATE)|(1 << ADPS1)|(1 << ADPS0);

        // ADC使能;ADC中断使能;自动触发模式;8分频;

        sei();                           // 开总中断
        ADCSRA |= (1 << ADSC);           // ADC开始转换
        while(1)
        {
                Delay(5);
                uint ReadADC();               // 读取ADC的值
                uint i,Dat1,Dat2,Dat3;
                i = ReadADC();
                Dat1 = i / 100 % 10;          // 取百位
                Dat2 = i / 10 % 10;           // 取十位
                Dat3 = i % 10;                // 取个位
                Send_byte(tab[Dat1]);         // 串口发送数码管显示百位
                Send_byte(tab[Dat2]);         // .........十位
                Send_byte(tab[Dat3]);         // .....个位
                Send_byte(0xd1);              // ...LED灯
                Delay(3000);                  // 延时300ms
        }

也就是说执行完一次while(1)要一分钟时间。

网友:
大概因为楼主使能了ADC中断,但是没有处理ADC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