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DEBUGGER上的主控芯片C8051的HEX程序谁有?

楼主(2012-12-14):
Zigbee仿真器--CC DEBUGGER 可以给CC2530、CC2531、CC2430、CC2431烧写程序,此仿真器采用C8051F320主控芯片,谁有C8051的hex文件,或者是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下载一个  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这个下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个  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这个下面有的。

谢谢~~安装后找了找,发现这么多,具体不知道是那个?
请进一步指导.....我用的主控芯片是C8051F320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安装后找了找,发现这么多,具体不知道是那个?
请进一步指导.....我用的主控芯片是C8051F320做的 ...

RF04EB那个就是C8051F320做的,不过你得把BOOTLOADER  和  Fireware合并,要不好像直接用不了。用C8051F调试器烧到C8051F320即可。

网友B(2013-05-03):
楼主有这个仿真器的原理图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这个仿真器的原理图没啊?

这个只能算是SmartRF04EB ,你网上找找,应该很多,淘宝上也做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