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补偿对数调光带来的亮度损失?

楼主(2012-12-15):
有做舞台灯的朋友吗?你们的LED调光曲线用什么调光?我现在用PWM+对数曲线调光(LED驱动IC为的聚积MBI6661),其他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还差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使用对数调光,低占空比部分亮度损失很大,大家看下面的一个对数调光曲线,黑线是50%的亮度,但是实际50%的亮度在红线那里,现在我很难接近红色那条线,如果要接近,曲线将接近线性直线,但是这样会导致低占空比的时候LED亮度跳跃严重,LED的亮度变化非常快,不平滑!!所以现在我用控台设置50%的亮度,其实根本没达到50%的亮度,按照下面图显示,大概只到25%的亮度~~~ 现在很矛盾,接近红线就导致低亮度不平滑,保证整个调光平滑就没法保证亮度均匀~~~

大家怎么解决的??

楼主:
我顶、、、没有大侠直到么~~~

网友A:
你可以做个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个闭环控制

怎么个闭环?大侠请明示~~

网友(2013-10-31):
又见大侠了;

网友(2014-01-11):
想问下,怎样的调光算法才能使调光平滑又不闪烁呢?

网友:
为什么不用线性调光呢?是因为LED本身的特性导致线性调光比较难做?

网友(2014-04-24):
哥们  我最近也在学LED,做了一个LED驱动器,9A   流明1200,但是在亮度低时,灯珠发的光会闪   真是心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