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帖子中的电路怎样自适应Vin的不同直流分量

楼主(2012-12-15):
其中:R2<<R1  C2<<C1

输入信号: ①不确定的直流分量 + ②幅值100mV,频率10~100Hz正弦+ ③幅值与频率呈减函数关系 0~7KHz,最小幅值100mV的信号
输出信号:得到与③的频率信息

如图所示,我要实现在
                      1、 0——100Hz 范围内增益越小越好(>1),
                      2、100Hz~6KHz范围内增益缓慢增大,在6KHz时达到最大值 30~40db
                      3、>6KHz增益一直减小

目前问题有两个
                     1、怎样的参数最优?我推到了一下传递函数,仿真之后,效果一般,勉强实现,也可能阶数不够,不过阶数高了成本就上去了
                     2、Vin的输入信号,的直流电平是不确定的,运放的摆幅是有限的,怎样尽量适应不同的直流输入电平?

网友A:
直流分量可以通过耦合电容滤去。
你的信号2和信号3频率都混到一起了,怎么区分?
你说信号最小是100mv,要求放大40db,也就是100倍,你的电源电压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分量可以通过耦合电容滤去。
你的信号2和信号3频率都混到一起了,怎么区分?
你说信号最小是100mv,要 ...

1 .直流分量可以通过耦合电容滤去。
    有用信号为0~6K 我不知道要多大的电容隔直

2、你的信号2和信号3频率都混到一起了,怎么区分?
  这里我没说说太明白  有用信号在100Hz的时候   信号3 幅值比信号2 大很多 甚至 100倍

3,你说信号最小是100mv,
  这里我需要的是信号3 的频率 送入MCU计数   要的是周期 这个我也没说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直流分量可以通过耦合电容滤去。
    有用信号为0~6K 我不知道要多大的电容隔直

1  用个几uf的陶瓷电容就行了,注意要提供直流通路的,就是要接成高通滤波器的样子,截止频率你自己选择。

2 频率一样,幅值大多少倍都没用,什么样的电路都没法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个几uf的陶瓷电容就行了,注意要提供直流通路的,就是要接成高通滤波器的样子,截止频率你自己选择 ...

  极端情况下 可能 0.0000000000000001Hz 哦

2 频率一样,幅值大多少倍都没用,什么样的电路都没法区分。

  这个可以用 比较器回差去掉的,只要幅值够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极端情况下 可能 0.0000000000000001Hz 哦

2 频率一样,幅值大多少倍都没用,什么样的电路都没法区分 ...

呵呵,你看看哪家的分立元件能达到你这个精度,找到的话跟我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看看哪家的分立元件能达到你这个精度,找到的话跟我说一声。

不是分辨这个精度,而是信号本身频率  比如 我搭的电路仿真图

这个图 为 ②=100Hz 100mV ③=3KHz 100mV

这个图 为 ②=100Hz 100mV ③=0.001Hz 1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分辨这个精度,而是信号本身频率  比如 我搭的电路仿真图

用耦合电容的时候,要接成高通滤波器的形式,一般截止频率设置为0.03Hz就认为是隔直了。你的0.0000000001Hz的信号基本和直流没区别了。

网友(2019-07-04):
谁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网友:
fft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