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C35I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2-12-15):
使用TC35I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处理 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啊,
因为发送不同的AT命令 ,回来的数据长度 区别太大了。
就是程序 能写得比较通用点

楼主:
无人问津啊

楼主:
再来顶下 看来的悬赏?

网友:
可以采用串口中断超时来判断,从接收数据开始,设置一个定时器;收到数据就清零,这样定时器达到某个值后就表示超时,即串口接收的一包完整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