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方式汇总分析比较

楼主(2012-12-15):
没搞上来图
看3楼

楼主:
搞这个的目的:
1.整理自己大脑中的东西,书面存档
2.大家看看是否哪里有误,补充下没有列出的电路,评价一下各电路结构的性能等,
3.要交流的交流,要学习的学习,有错的地方还劳烦大师指点指点

内容:简要介绍各种电流检测方式,列出论坛中已有的应用,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对部分电路仿真

按检测器件分:电阻IV转换、电流检测芯片、电流互感器、霍尔电流传感器
其它:也有隔离的和不隔离的,交流的,直流的

电阻IV转换换 按取样电阻位置不同分:低端检测、高端检测
检测电阻上的电压采集电路也有好几种
还有一种用运放和电阻构成的微电流IV变换电路

(此电阻有用康铜丝的,成形的康铜丝电阻才几毛钱,taomao一毛的都有,性价比比较高
但是通常阻值不好精确控制,温飘相对较小,方便标定校准的系统中用还不错)

1.1
低端,电阻转成电压加运放同相放大
电阻一端接地

1.2.1
高端,电阻转成电压,加运放差分方式采集

这个帖子:开关电源电流检测电路(采用差分运算检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6%A3%80%E6%B5%8B
在17楼locky_z指出“差分电路对元件匹配程度要求太高”
我的理解就是:反相输入端电压由根据同相端而来,因此同相端误差会被放大,当然同相端电阻的温飘也会表现突出一些

我仿真了一下红色为电压,蓝色为电流,输入10mv,运放为OP27_LT。下面那个电阻在大了千分之一,输出误差1%(刚好就是刚才说的0.1% * 10倍 = 1%,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误差)

1.2.2
高端,电流镜像

上图是huayuliang 的仿真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6%A3%80%E6%B5%8B
21楼i55x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一般的运放是不能用的,共模电压范围不够”
我实际测试的时候确实是部分运放不能用

还可以用jfet,mos镜像

1.3
R采集加差分器件,差分运放,差分AD等
春风电源第一版用的AD7705

2. 电流检测芯片
2.1高端电流检测芯片
使用1.2.2的思路,芯片集成了那部分电路,外接一个电阻
2.2隔离检测芯片
以前在电子杂志上见过,一个sop-8的芯片,在印制板上把要测的电流支路从下面走过就行了
型号不记得,精度好像1%,原理好像是霍尔

3、电流互感器
就像一个变压器,测交流。
一般是一个磁环,要测量的线从中间穿过(算一圈),或者绕几圈;        信号输出线也在上面绕n圈,输出信号就是测量信号的1/n
钳形表就这个原理

4、霍尔电流传感器
电流要流入传感器,输出电压,可能还有别的输出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3592471-1-1.html
lwy86在这里使用了acs712霍尔电流传感器来检测电源输出电流

5、微电流IV变换电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6194-1-1.html   17楼

大名鼎鼎的俄版电桥左下角的tl081就在干事

完了 完了  blackspider整理总结

网友A:
这个我要好好看看,请问楼主使用说明仿真软件,我这块比较弱!请教一下!

网友B:
Cool
托坛主整理到1楼,申请个裤子吧,天冷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ol
托坛主整理到1楼,申请个裤子吧,天冷了,呵呵~

我不知道怎么搞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要好好看看,请问楼主使用说明仿真软件,我这块比较弱!请教一下! ...

huayuliang搞来的microcap,你可以在论坛里搜
只有80M,还不用安装
有个缺点就是不能实时仿真,我是看的软件里的用户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huayuliang搞来的microcap,你可以在论坛里搜
只有80M,还不用安装
有个缺点就是不能实时仿真,我是看的 ...

请问楼主啥叫“实时仿真”?

网友C:
我一般用的是高边电流检测芯片MAX4172,这样电路比较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啥叫“实时仿真”?

我不知道用“实时仿真”这个词对不
我意思就是:
电路上电后,它输入输出就会遵循电路性质随时间变化,要停止你只有给它断电。你如果用示波器去测输出是随时间变化的

而这个仿真软件是:
先设置好电路运行条件(比如时间从1s到2s,输入从1v到2v),仿真完了给你一个数据,数据是静止的

tina spice,lt spice 好像都是这种

网友:
很好的资料,马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的是高边电流检测芯片MAX4172,这样电路比较简单点。

价格多少,估计不少于 5元吧

这种芯片好像就是mos电流镜像,只是集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用“实时仿真”这个词对不
我意思就是:
电路上电后,它输入输出就会遵循电路性质随时间变化,要 ...

奥,可不可以如此理解,你认为他仿真只是取样本时间点,没有像EWB/Multism有个很直观的电源开关,以及“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多少,估计不少于 5元吧

这种芯片好像就是mos电流镜像,只是集成了

价格好像是不低于5元,应该是在7块左右吧?不是我买的我记不大清楚了。
因为我之前是用低边检测的。运放要双电源嫌麻烦所以改成用这个芯片了。
还有就是我的电路对精度要求不是太高。所以才用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可不可以如此理解,你认为他仿真只是取样本时间点,没有像EWB/Multism有个很直观的电源开关,以及“ ...

你看这图,设置条件,然后点run,就得到到结果

网友D:
mark,以前搞过电流检测的,看了n多方案,最好由于电流太大选择使用allgro的霍尔芯片,那个贵啊

网友E:
这种就是当负载短路了,就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就是当负载短路了,就麻烦了啊。

晕,负载短路在哪个电路中都麻烦
作为电流检测电路,短路后检测出了短路电流,那它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你还要求怎么???

网友:
先做个记号

网友:
喔喔,太好了,最近正好要想办法检测个变化的小电流。多谢LZ了!

网友:
INA270.高端检测,共模电压200多。以前一直用。

网友:
标记标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负载短路在哪个电路中都麻烦
作为电流检测电路,短路后检测出了短路电流,那它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你还要求怎么???

有的做恒流驱动的啊,恒流源当然可以短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就是当负载短路了,就麻烦了啊。

高端检测之所以用那么多就是因为:
低端检测输出是浮地,
使用过程中如果输出对地短路,
则这个意外情况下:短路电流不流过检测回路,
冒烟了你才知道短路了

网友E:
误会了楼主,我的意思是这个电路不适用于RL为零的情况下啊,RL为零,这个电流检测输出将失控啊。
准确的说应该是适用于RL端电压不小于最大电流检测输出电压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误会了楼主,我的意思是这个电路不适用于RL为零的情况下啊,RL为零,这个电流检测输出将失控啊。
准确的说 ...

适用于RL端电压不小于最大电流检测输出电压的场合。

技术交流,交流有益健康,
检测端电压是要大于输出电压才行,
因为一开始就把它归为高端检测,所以就没重视这种情况

网友F:
还有就是反映速度问题,那种最快,知道的朋友说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反映速度问题,那种最快,知道的朋友说说。谢谢!

电阻加运放就比较快了
最快,不好评估

网友:
正在找这个方面资料呢!顶

网友:
allgro的ACS714系列是挺贵,还开环

网友:
留之lit之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
标记了再看~~~

网友G:
这个真心好,标记!考试完后好好看看。

网友(2013-03-09):
记号,电流检测

楼主:
补充 一个另类的电流检测方式:电池电量估算用的库伦计芯片(如ds2780)

网友:
一般来说,在100MA以上的,可以直接IV转换就可以了啊!

网友:
标记下,改天再看

网友(2013-07-27):
引用 网友G:
这个真心好,标记!考试完后好好看看。

写的真好, 我一般用低端检测.

网友:
标记下,慢慢消化

网友:
电流检测,分辨率..mark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做了一个总结,记下啦,电流检测

网友(2013-09-16):
标记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H:
谢谢楼主的总结,电流检测看使用的场合,很多还是对信号传输延迟要求比较高的,比如电机控制,电流环或过流保护太慢,器件可能早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的总结,电流检测看使用的场合,很多还是对信号传输延迟要求比较高的,比如电机控制,电流环或过流 ...

如果是:运放直接放大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信号,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比较慢的运放 GBW也有0.几Mhz,SR也有0.几V/us,延迟基本表现不出来
其他采样方式,我没用过,评论

含mos的电路,如果运放驱动能力不够强,加上Cgs,Cgd的作用,Cgs充电过慢,这个延迟就表现出来了------
mos镜像的高边电流电路这个问题表现出来
过流控制器件为mos,这个问题会表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的总结,电流检测看使用的场合,很多还是对信号传输延迟要求比较高的,比如电机控制,电流环或过流 ...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
环路中某个位置存在滞后,而环路参数设计不当,造成环路振荡

网友I:
高端检测用差分电路,因为差分电阻的不匹配,导致输出电压有误差,
这个输出电压和输入的差分电压不成线性关系,它还和被测量的共模电压高低有关,所以实际使用起来,其精度很不好。

网友:
标记!考试完后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端检测用差分电路,因为差分电阻的不匹配,导致输出电压有误差,
这个输出电压和输入的差分电压不成线性 ...

“开关电源电流检测电路(采用差分运算检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6%A3%80%E6%B5%8B
在17楼locky_z指出“差分电路对元件匹配程度要求太高”

前辈,在看到你在那个个帖子中的回复后,我就思考了下这个问题,目前只想到这两点
1、关于差分电阻的不匹配:
如果差分电路只使用2个电阻值去计算增益误差肯定会很明显,使用4个电阻值计算增益得到的误差应该不大
2、共模电压的影响:这取决于运放共模抑制比和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如果这两个参数都在运放参数范围内,似乎对误差影响也比较小
对于你说“这个输出电压和输入的差分电压不成线性关系”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么?

网友I:
这个电路的V3就是共模电压,你改变一下V3的值,但保持V2-V1的差值不变,看看输出电压是否和V3有关。
这4个电阻是决定这个电路的共模抑制比的,其影响程度远远大于运放本身的共模抑制比。

一般人想用这种电路首先原因是因为V3电压高,所以分压以便适应运放共模输入范围,也正因为需要分压,所以才变形成差分电路。
也正因为V3高,V2-V1低,所以V3这个共模电压对输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其次,这种差分检测电路,被检测电阻上还叠加了某一臂差分分压电阻的电流。

所以如果V3远大于v2-v1的话,尽量不用这种差分检测。
除非你这4个电阻是做在同一芯片上,例如Ti有一款100V共模输入范围的差分运放,它的4个差分电阻就是在同一芯片上,并经过激光矫正的。
或者用软件校正,你可以推导一下,输出电压Vout=k1*V3+k2*(v2-V1),如果你得到k1 k2两个系数,然后测出输出电压Vout以及V3的电压,就可以反推出v2-v1的真实值,

我做智能图示仪时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需要测量集电极电流,也就是Rc上的电压,但RC两端对地电压高达36V,必须分压后才能加到ADC上,

图上的x1缓冲器目的是隔离分压电阻的分流。
Rc两端电压分别经过39K/5.1K分压后加到ADC两个输入端。
如果分压电阻不匹配,就会造成上面的问题。
我的方法是通过校正,通过短接RC,得到ADC两个通道的分压系数,然后计算得到k1 k2的系数。
以后测量时,通过测出V3以及ADC两个通道差值,换算出Rc上真实值。

举一个实际测量的图示,

上图是短接RC,然后设置不同的V3,通过软件测出分压后的ADC值,然后换算出RC上两端的电压。
我现在用的分压电阻是“RJ24-1/4W-1%”0.15元一只,
如果不矫正,换算出来的RC两端电压达到从10mV递增到190mV,并且是随着V3增大而增大的,而实际上它是短接的,是0mV的,
而经过校正以后,就是下面那条水平的线,是在正负2mV以内变化的。

不过这种方法仍旧有缺点,就是k1 k2的值会受温度影响,下图是已经校正过的,然后一直通电,也是短接RC两端方式,在不同时间端测量RC两端的值。

会有几mV(这个算好,有的有15mV)的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的V3就是共模电压,你改变一下V3的值,但保持V2-V1的差值不变,看看输出电压是否和V3有关。
这4个 ...

感谢您这么详细的说明,

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在你的应用中共模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很大。而我是用来测电源输出电流,电源电压基本不变,共模输入电压变化范围最大就几百mv。所以我之前一直没意识到你说的共模影响很大

------我最后使用的是mos镜象,产生误差的主要因素是Rl去路上的电流(运放Iib,mos的Ig,后端的输入电流)

:差分电路如果能使用同阻值的电阻,可以以很便宜的方式提高一点性能,同批生产的电阻的属性会接近,在pcb上放置在一起也会有一定的均温效果,Vishay Dale 的廉价网络电阻SOMC 1601也可以尝试

又回去看了下你智能图示仪的帖子,很强大的一个作品

楼主(2013-11-02):
http://wenku.baidu.com/view/d04ac6f3f90f76c661371a9a.html
这篇文章也比较好

楼主(2014-03-22):
2.2隔离检测芯片
以前在电子杂志上见过,一个sop-8的芯片,在印制板上把要测的电流支路从下面走过就行

型号为 MLX91206 的应该就是

网友:
这个必须标记一下

网友:
这真是一个超高质量的帖子啊。。。

楼主:
MLX91206 资料

示意图

网友:
刚好用到,学习了

网友(2014-05-28):
还可以吧  收藏了

网友:
标记,模拟电子,电流检测方式汇总分析比较

网友:
呵呵,正好需要这方面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这么详细的说明,

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在你的应用中共模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很大。而我是 ...

高端取样,差分输入,为什么要共地?不共地哪来那么大的共模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的V3就是共模电压,你改变一下V3的值,但保持V2-V1的差值不变,看看输出电压是否和V3有关。
这4个 ...

差分输入为什么还要共地?不共地你说的问题不就不是问题了吗?没有实际应用过,存在疑问。

网友:
标记,电流检测方式汇总分析比较

网友:
果断收藏,没事拿出来看看!!!

网友:
为什么我采用的过流检测芯片总会会出现烧毁的现象呢,高端检测电流,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坏的额

网友:
楼主做过这方面的,希望可以指点下

网友:
我们一直用的INA168的

网友J(2014-07-14):
求解 仿真软件是什么啊?做模拟电路的仿真

网友:
精华帖,必须顶!!

网友:
电流检测

网友:
记号!电流检测!

网友:
好,先收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解 仿真软件是什么啊?做模拟电路的仿真

microcap

网友:
标记一下  以后看

网友(2014-09-06):
楼主太好了,十分感谢,我正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网友:
学习下电流检测。

网友:
写的真不错,正在找微小电流的检测方法,非常有帮助,感谢!

网友K:
最近做项目两路电流采样,一路电流大了之后就会影响另外一路的输出,用的是单电源差分放大,结果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看到图了,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做项目两路电流采样,一路电流大了之后就会影响另外一路的输出,用的是单电源差分放大,结果还是不行, ...

你实际测量下每个单元电路输入,输出信号的比例关系,看是哪部分异常。

如果单路正常,只是两路之间干扰,很可能是信号线上有额外电流造成的干扰。
解决:输入用开尔文连接,
        输出单点接地。

另外如果是电阻或分流器采集电流的,留意下有没有发热引起温飘。

网友:
先mark 后在仔细看看

网友(2014-10-13):
电流检测方法总结!

网友:
大电流都是用霍尔元件。

网友:
标记一下,有时间来看,感谢楼主

网友:
好资料!刚好要用到

网友:
这个帖子要MARK,留着学习

网友:
图方便,一般直接上仪表差分。单运放的差分误差大

网友:
个要要收收藏

网友L:
宽范围电流检测,有什么好的方案 从2A~ 2uA ?  只有采样电阻 分档位设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宽范围电流检测,有什么好的方案 从2A~ 2uA ?  只有采样电阻 分档位设定吗? ...

分档,每个档位用不同的采样电阻,参照万用表。
不能分档估计就只能加PGA了。

网友:
这个正需要,谢谢了

网友M:
学习高边电流检测,还有一种方法是将检测单元电平整体上移,让AD采样系统VCC=高端电压,AD采样系统GND=高端电压-VCC,浮地采样,只是这样实现起来有一定局限性

网友L:
用不同采样电阻的话,如果用继电器自动切换量程, 怎么避免继电器接触电阻不稳定性 对精度的影响 ?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
收藏,留着需要时用

网友:
做个标记吧。。。

网友:
学习了,高端检测作用原来是浮地。可以对付短路电流。。

网友:
mark 电流检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我要好好看看,请问楼主使用说明仿真软件,我这块比较弱!请教一下!

网友:
mark下,用得着的时候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不同采样电阻的话,如果用继电器自动切换量程, 怎么避免继电器接触电阻不稳定性 对精度的影响 ? ...

尽量直接从采样电阻上取信号。

网友:
总结的不错,增加经验了

网友:
学习一下,过段时间做些工装用

网友:
nice啊   只用过4173~~~

网友:
用处大大的有。

网友:
我正好有很多OP27和OP37

网友:
留下脚印

网友:
先收藏有时间在看

网友:
模拟电路 电流检测 mark

网友:
学习了  标记了  用得着

网友:
难得的精品文章

网友:
微电流电路很有参考价值,收了

网友(2014-11-25):
电流检测方案 比较全面

网友:
MARK,非常好的专题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收藏啊

网友:
很详细,果断收藏研究

网友:
先标记下。以后再研究

网友:
老贴细看还是蛮有收获的

网友:
感觉这种东西受电阻精度影响好大

网友:
目前工作遇到的都是电阻电流采样,参考下放大电路

网友:
这两天正为检测微弱信号发愁,此文及时雨。

网友:
2.2隔离检测芯片     常用的有ACS712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收下了

网友:
mark 有需要慢慢看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看的有些还是不太明白,准备实践下

网友:
貌似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N:
引用 楼主:
适用于RL端电压不小于最大电流检测输出电压的场合。

技术交流,交流有益健康,

楼主,咨询个电流短路和断路检测的图吧。给指条路吧
测量的电流在1mA-50mA之间。

网友:
mark 电流检测方式汇总分析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咨询个电流短路和断路检测的图吧。给指条路吧
测量的电流在1mA-50mA之间。

通常情况,一条线上断路,两条线间短路。
你这个具体场合是什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通常情况,一条线上断路,两条线间短路。
你这个具体场合是什么?

用在汽车的传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在汽车的传感器上

<0.2mA 视为断路
>20mA视为短路

这个应用?
0.2ma/20ma,1%精度,如果没有什么特别要求,这很好做吧
电阻加运放放大AD采集就能搞定;如果是源端,或许一颗高端电流检测IC放大AD采集可以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20mA视为短路

这个应用?

神人也!就是这个。
教教我,正愁呢。
指条路吧
我就知道个反向输入放大器(电源和地加陶瓷0.1uf滤波电容,信号输入端加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用加不???)
还有,电流怎么换算成电压啊。对应的公式怎么换算,用不用校准啊

高端电流检测???MAX472可否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N:
神人也!就是这个。
教教我,正愁呢。
指条路吧

测GND上电流,电阻,然后运放同相放大,再用AD采集
注意:不共地。
测VCC上电流,电阻,然后差分放大,再用AD采集。

高端检流芯片,因为好多都从信号线取电,得注意下电源电压范围,
max742应该没问题,似乎这型号比较老了,性价比不高。

肖特基二极管是对输入限幅用的,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神人也!就是这个。
教教我,正愁呢。
指条路吧

电流怎么换算成电压啊

AD输入电压=采样电阻电流*采样电阻阻值*运放放大倍数

网友O:
我记得有种万用表叫钳表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流怎么换算成电压啊

AD输入电压=采样电阻电流*采样电阻阻值*运放放大倍数

推荐几个芯片吧,INA270怎么样?
或者你推荐些吧,顺便把电池状况检测也教教。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推荐几个芯片吧,INA270怎么样?
或者你推荐些吧,顺便把电池状况检测也教教。
谢谢大神  ...

INA270 大概看了下ds,性能不错。

电池状况检测?我对这个行业不熟悉,你说一下电性能上的表现,或者我还能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有种万用表叫钳表

那种万用表用的是“ 开启式电流互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万用表用的是“ 开启式电流互感器”

最好共模抑制范围含有0V的,因为有时候检测断路或接触不良导致电流很低

网友N:
MAX400 超低失调电压运算放大器
MAX4000 2.5GHz、45dB、RF检测控制器
MAX4001 2.5GHz、45dB、RF检测控制器
MAX4001EVKIT MAX4000、MAX4001、MAX4002评估板
MAX4002 2.5GHz、45dB、RF检测控制器
MAX4003 100MHz至2500MHz、45dB RF检测器,UCSP封装
MAX4003EVKIT MAX4003评估板
MAX4004 高精度、高端电流监测,SOT23封装
MAX4006 高精度、高端电流监测,SOT23封装
MAX4007 高精度、76V、高端电流监测,SOT23封装
MAX4008 高精度、76V、高端电流监测,SOT23封装
MAX4012 低成本、高速、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014 低成本、高速、单电源、增益为+2的缓冲器,满摆幅输出,SOT23封装
MAX4016 低成本、高速、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017 低成本、高速、单电源、增益为+2的缓冲器,满摆幅输出,SOT23封装
MAX4018 低成本、高速、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019 低成本、高速、单电源、增益为+2的缓冲器,满摆幅输出,SOT23封装
MAX4020 低成本、高速、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022 低成本、高速、单电源、增益为+2的缓冲器,满摆幅输出,SOT23封装
MAX4023 三路和四路、2:1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带有固定和可设置增益
MAX4024 三路和四路、2:1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带有固定和可设置增益
MAX4025 三路和四路、2:1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带有固定和可设置增益
MAX4026 三路和四路、2:1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带有固定和可设置增益
MAX4027 225MHz、三组、2路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028 三路/四路、2:1视频复用器-放大器,具有输入钳位
MAX4029 三路/四路、2:1视频复用器-放大器,具有输入钳位
MAX4029EVKIT MAX4029评估板
MAX4030E 低成本、144MHz、双/三路运算放大器,带有±15kV ESD保护
MAX4031E 低成本、144MHz、双/三路运算放大器,带有±15kV ESD保护
MAX4032 5V、6dB视频缓冲器,具有同步头钳位、输出下垂纠正和150nA关断电流
MAX4036 低IBIAS、+1.4V/800nA、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1.2V缓冲基准
MAX4037 低IBIAS、+1.4V/800nA、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1.2V缓冲基准
MAX4038 低IBIAS、+1.4V/800nA、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1.2V缓冲基准
MAX4039 低IBIAS、+1.4V/800nA、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1.2V缓冲基准
MAX404 视频运算放大器
MAX4040 单/双/四路、低成本、SOT23封装、微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041 单/双/四路、低成本、SOT23封装、微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042 单/双/四路、低成本、SOT23封装、微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043 单/双/四路、低成本、SOT23封装、微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044 单/双/四路、低成本、SOT23封装、微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05 精密视频缓冲放大器
MAX4051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051A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052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052A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053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053A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06 单、双、四路、1.2?A最大静态电流、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MAX4060 差分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内部偏置并可完全关断
MAX4060EVKIT MAX4060评估板
MAX4061 差分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内部偏置并可完全关断
MAX4062 差分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内部偏置并可完全关断
MAX4063 差分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内部偏置并可完全关断
MAX4063EVKIT MAX4063评估板
MAX4066 低成本、低电压、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066A 低成本、低电压、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069 双向、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内置电压基准
MAX407 单、双、四路、1.2?A最大静态电流、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MAX4070 双向、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内置电压基准
MAX4071 双向、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内置电压基准
MAX4072 双向、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内置电压基准
MAX4073 低成本、SC70封装、电压输出、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073F 低成本、SC70封装、电压输出、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073H 低成本、SC70封装、电压输出、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073T 低成本、SC70封装、电压输出、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074 微功耗、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和开环增益运算放大器
MAX4075 微功耗、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和开环增益运算放大器
MAX4076 微功耗、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和开环增益运算放大器
MAX4077 微功耗、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和开环增益运算放大器
MAX4078 微功耗、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和开环增益运算放大器
MAX4079 完备的音频/视频后端方案
MAX4079EVKIT MAX4079评估板
MAX408 单/双/四路、高速、快速稳定、高输出电流的运算放大器
MAX4080 76V、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带有电压输出
MAX4080EVKIT MAX4080/MAX4081评估板
MAX4081 76V、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带有电压输出
MAX409 单、双、四路、1.2?A最大静态电流、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MAX4090 3V/5V、6dB视频缓冲器,具有同步头钳位和150nA关断电流
MAX4090A 3V/5V、6dB视频缓冲器,具有同步头钳位和150nA关断电流
MAX4090EVKIT MAX4090评估板
MAX4091 单/双/四路、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092 单/双/四路、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094 单/双/四路、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10 单/双/四路、28MHz、低噪声、低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MAX4100 500MHz、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MAX4101 500MHz、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MAX4102 250MHz、广播级质量的、低功耗视频运算放大器
MAX4103 250MHz、广播级质量的、低功耗视频运算放大器
MAX4104 740MHz、低噪声、低失真运算放大器,SOT23-5封装
MAX4104EVKIT MAX4104、MAX4105、MAX4304、MAX4305评估板
MAX4105 740MHz、低噪声、低失真运算放大器,SOT23-5封装
MAX4106 350MHz、超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MAX4107 350MHz、超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MAX4108 400MHz、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109 400MHz、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111 330MHz、缓冲驱动视频交叉点开关芯片
MAX4112 单/双/四路、400MHz、低功耗、电流反馈放大器
MAX4113 单/双/四路、400MHz、低功耗、电流反馈放大器
MAX4117 单/双/四路、400MHz、低功耗、电流反馈放大器
MAX4118 单/双/四路、400MHz、低功耗、电流反馈放大器
MAX4119 单/双/四路、400MHz、低功耗、电流反馈放大器
MAX412 单/双/四路、28MHz、低噪声、低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MAX4120 单/双/四路、400MHz、低功耗、电流反馈放大器
MAX4121 330MHz、缓冲驱动视频交叉点开关芯片
MAX4122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23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24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25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26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27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28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29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30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31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32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33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34 单/双/四路、宽带、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35 1路输入/6路输出、视频分配放大器
MAX4136 1路输入/6路输出、视频分配放大器
MAX4137 1路输入/4路输出、视频分配放大器
MAX4138 1路输入/4路输出、视频分配放大器
MAX414 单/双/四路、28MHz、低噪声、低电压、精密运算放大器
MAX4141 330MHz、4x1精密视频多路复用器
MAX4141EVKIT MAX4141评估板
MAX4142 250MHz、低功耗、高输出电流的差分线驱动器
MAX4144 高速、低失真、差分线接收器
MAX4145 高速、低失真、差分线接收器
MAX4146 高速、低失真、差分线接收器
MAX4147 300MHz、低功耗、高输出电流、差分线驱动器
MAX4158 350MHz/250MHz、2通道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159 350MHz/250MHz、2通道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159EVKIT MAX4159、MAX4259评估板
MAX4162 SOT23封装、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63 SOT23封装、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63EBL SOT23封装、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64 SOT23封装、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165 高输出驱动、精密的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66 高输出驱动、精密的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67 高输出驱动、精密的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68 高输出驱动、精密的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69 高输出驱动、精密的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7 单、双、四路、1.2?A最大静态电流、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MAX4172 低成本、精密的、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173 低成本、SOT23封装、电压输出、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173EVKIT MAX4173评估板
MAX4173F 低成本、SOT23封装、电压输出、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173H 低成本、SOT23封装、电压输出、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173T 低成本、SOT23封装、电压输出、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174 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开环运算放大器
MAX4175 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开环运算放大器
MAX4178 330MHz、增益为+1/+2、闭环缓冲器
MAX418 单、双、四路、1.2?A最大静态电流、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MAX4180 单/双/四路、270MHz、1mA、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80EVKIT MAX4180、MAX4181评估板
MAX4181 单/双/四路、270MHz、1mA、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82 单/双/四路、270MHz、1mA、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83 单/双/四路、270MHz、1mA、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84 单/双/四路、270MHz、1mA、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85 单/双/四路、270MHz、1mA、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86 单/双/四路、270MHz、1mA、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87 单/双/四路、270MHz、1mA、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188 单/三路、低毛刺、250MHz、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高速禁止功能
MAX4188EVKIT MAX4188评估板
MAX4189 单/三路、低毛刺、250MHz、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高速禁止功能
MAX419 单、双、四路、1.2?A最大静态电流、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MAX4190 单/三路、低毛刺、250MHz、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高速禁止功能
MAX4193 CMOS、微功耗、升压型开关调节器
MAX4194 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精密仪表放大器
MAX4195 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精密仪表放大器
MAX4196 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精密仪表放大器
MAX4197 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精密仪表放大器
MAX4198 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精密差分放大器
MAX4199 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精密差分放大器
MAX420 ±15V斩波自稳零型运算放大器
MAX4200 超高速、低噪声、低功耗、SOT23封装的开环缓冲器
MAX4201 超高速、低噪声、低功耗、SOT23封装的开环缓冲器
MAX4201EVKIT MAX4201评估板
MAX4202 超高速、低噪声、低功耗、SOT23封装的开环缓冲器
MAX4203 超高速、低噪声、低功耗、SOT23封装的开环缓冲器
MAX4204 超高速、低噪声、低功耗、SOT23封装的开环缓冲器
MAX4205 超高速、低噪声、低功耗、SOT23封装的开环缓冲器
MAX4206 精密的互阻对数放大器,动态范围大于105
MAX4206EVKIT MAX4206评估板
MAX4207 精密的互阻对数放大器,动态范围大于105
MAX4208 超低失调/漂移、高精度仪表放大器,提供REF缓冲器
MAX4208EVKIT MAX4208评估板
MAX4209 超低失调/漂移、高精度仪表放大器,提供REF缓冲器
MAX4209EVKIT MAX4209评估板
MAX421 ±15V斩波自稳零型运算放大器
MAX4210 高端功率、电流监视器
MAX4210EEVKIT MAX4210E、MAX4210A/B/C/D/F评估板
MAX4211 高端功率、电流监视器
MAX4211EEVKIT MAX4211A/B/C/D/E/F评估板
MAX4212 微型、300MHz、单电源、 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13 微型、300MHz、单电源、 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13EVKIT MAX4213、MAX4215评估板
MAX4214 高速、单电源、增益为+2、闭环、满摆幅缓冲器,带有使能端
MAX4215 高速、单电源、增益为+2、闭环、满摆幅缓冲器,带有使能端
MAX4216 微型、300MHz、单电源、 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17 高速、单电源、增益为+2、闭环、满摆幅缓冲器,带有使能端
MAX4218 微型、300MHz、单电源、 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19 高速、单电源、增益为+2、闭环、满摆幅缓冲器,带有使能端
MAX4220 微型、300MHz、单电源、 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21 330MHz、缓冲驱动视频交叉点开关芯片
MAX4222 高速、单电源、增益为+2、闭环、满摆幅缓冲器,带有使能端
MAX4223 1GHz、低功耗、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223EVKIT MAX4223、MAX4224评估板
MAX4224 1GHz、低功耗、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225 1GHz、低功耗、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226 1GHz、低功耗、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227 1GHz、低功耗、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228 1GHz、低功耗、SOT23封装、电流反馈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23 ±15V斩波自稳零型运算放大器
MAX4230 高输出驱动、10MHz、10V/?s、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SC70封装
MAX4231 高输出驱动、10MHz、10V/?s、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SC70封装
MAX4231EVKIT MAX4336、MAX4231评估板
MAX4232 高输出驱动、10MHz、10V/?s、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SC70封装
MAX4233 高输出驱动、10MHz、10V/?s、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SC70封装
MAX4233EVKIT MAX4338、MAX4233评估板
MAX4234 高输出驱动、10MHz、10V/?s、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SC70封装
MAX4236 SOT23封装、甚高精密、3V/5V、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37 SOT23封装、甚高精密、3V/5V、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38 超低失调/漂移、低噪声、精密的SOT23封装放大器
MAX4239 超低失调/漂移、低噪声、精密的SOT23封装放大器
MAX4240 单/双/四路、+1.8V/10?A、SOT23封装、超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41 单/双/四路、+1.8V/10?A、SOT23封装、超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42 单/双/四路、+1.8V/10?A、SOT23封装、超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43 单/双/四路、+1.8V/10?A、SOT23封装、超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44 单/双/四路、+1.8V/10?A、SOT23封装、超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45 超小型、满摆幅输入/输出、带有禁止功能、单/双电源供电、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MAX4246 超小型、满摆幅输入/输出、带有禁止功能、单/双电源供电、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MAX4247 超小型、满摆幅输入/输出、带有禁止功能、单/双电源供电、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MAX4249 UCSP封装、单电源、低噪声、低失真、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50 UCSP封装、单电源、低噪声、低失真、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51 UCSP封装、单电源、低噪声、低失真、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52 UCSP封装、单电源、低噪声、低失真、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53 UCSP封装、单电源、低噪声、低失真、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54 UCSP封装、单电源、低噪声、低失真、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55 UCSP封装、单电源、低噪声、低失真、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56 UCSP封装、单电源、低噪声、低失真、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57 UCSP封装、单电源、低噪声、低失真、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258 350MHz/250MHz、2通道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259 350MHz/250MHz、2通道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265 超低失真、单电源、300MHz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66 超低失真、单电源、300MHz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67 超低失真、单电源、300MHz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68 超低失真、单电源、300MHz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69 超低失真、单电源、300MHz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7 低噪声、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MAX4270 超低失真、单电源、300MHz运算放大器,带有使能端
MAX4271 3V至12V、限流型、热插拔控制器,带有自动重试以及DualSpeed/BiLevel故障保护
MAX4272 3V至12V、限流型、热插拔控制器,带有自动重试以及DualSpeed/BiLevel故障保护
MAX4273 3V至12V、限流型、热插拔控制器,带有自动重试以及DualSpeed/BiLevel故障保护
MAX4273EVKIT MAX4273评估板
MAX4274 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开环运算放大器
MAX4275 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开环运算放大器
MAX4278 330MHz、增益为+1/+2、闭环缓冲器
MAX428 单/双/四路、高速、快速稳定、高输出电流的运算放大器
MAX4281 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开环运算放大器
MAX4282 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开环运算放大器
MAX4284 SOT23封装、满摆幅、固定增益、增益放大器/开环运算放大器
MAX4285 +3V/+5V、250MHz、SOT23封装ADC缓冲放大器,带有高速禁止功能
MAX4286 +3V/+5V、250MHz、SOT23封装ADC缓冲放大器,带有高速禁止功能
MAX4287 +3V/+5V、250MHz、SOT23封装ADC缓冲放大器,带有高速禁止功能
MAX4288 +3V/+5V、250MHz、SOT23封装ADC缓冲放大器,带有高速禁止功能
MAX4289 1.0V、微功耗、SOT23封装、运算放大器
MAX4291 超小型、+1.8V、微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292 超小型、+1.8V、微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294 超小型、+1.8V、微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295 单声道/立体声、2W、开关模式(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MAX4295EVKIT MAX4295评估板
MAX4298 超高PSRR立体声驱动器 + 麦克风放大器 + 100mA线性稳压器
MAX4299 超高PSRR立体声驱动器 + 麦克风放大器 + 100mA线性稳压器
MAX4299EVKIT MAX4299评估板
MAX430 ±15V斩波自稳零型运算放大器
MAX4304 740MHz、低噪声、低失真运算放大器,SOT23-5封装
MAX4305 740MHz、低噪声、低失真运算放大器,SOT23-5封装
MAX4308 400MHz、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309 400MHz、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310 高速、低功耗、单电源、多通道、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311 高速、低功耗、单电源、多通道、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312 高速、低功耗、单电源、多通道、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313 高速、低功耗、单电源、多通道、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313EVKIT MAX4310、MAX4313评估板
MAX4314 高速、低功耗、单电源、多通道、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315 高速、低功耗、单电源、多通道、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32 ±15V斩波自稳零型运算放大器
MAX4321 低成本、低电压、满摆幅输入/输出、SOT23封装5MHz运算放大器
MAX4322 单/双/四路、低成本、UCSP/SOT23封装、低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323 单/双/四路、低成本、UCSP/SOT23封装、低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326 单/双/四路、低成本、UCSP/SOT23封装、低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327 单/双/四路、低成本、UCSP/SOT23封装、低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329 单/双/四路、低成本、UCSP/SOT23封装、低功耗、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MAX4330 单/双/四路、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331 单/双/四路、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332 单/双/四路、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333 单/双/四路、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334 单/双/四路、低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335 SC70/SOT23-8封装、50mA输出电流、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静音
MAX4336 SC70/SOT23-8封装、50mA输出电流、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静音
MAX4336EVKIT MAX4336、MAX4231评估板
MAX4337 SC70/SOT23-8封装、50mA输出电流、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静音
MAX4338 SC70/SOT23-8封装、50mA输出电流、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静音
MAX4338EVKIT MAX4338、MAX4233评估板
MAX435 250MHz宽带跨导放大器,差分输出
MAX4350 超小型、低成本、210MHz、双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351 超小型、低成本、210MHz、双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352 低成本、+3V/+5V、620?A、2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353 低成本、+3V/+5V、620?A、2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354 低成本、+3V/+5V、620?A、2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355 16x16、无阻塞视频交叉点开关,带有输入/输出缓冲器
MAX4356 16 x 16、无阻塞视频交叉点开关,带有屏幕显示插入及输入/输出缓冲器
MAX4357 32 x 16、无阻塞视频交叉点开关,带有输入/输出缓冲器
MAX4358 32 x 16、无阻塞视频交叉点开关,带有屏幕显示及I/O缓冲器
MAX4358EVKIT MAX4358评估板
MAX4359 低成本4x4、8x4、8x8视频交叉点开关
MAX436 250MHz宽带跨导放大器,差分输出
MAX4360 低成本4x4、8x4、8x8视频交叉点开关
MAX4361 ADSL驱动器/接收器,适用于用户端设备
MAX4362 ADSL驱动器/接收器,适用于用户端设备
MAX4363 ADSL驱动器/接收器,适用于用户端设备
MAX4364 1.4W及1W、超小型、音频功率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364EVKIT MAX4364评估板
MAX4365 1.4W及1W、超小型、音频功率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365EVKIT MAX4365评估板
MAX4366 330mW、超小型、音频功率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366EVKIT MAX4366、MAX4367、MAX4368评估板
MAX4367 330mW、超小型、音频功率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368 330mW、超小型、音频功率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369 双路、满摆幅、高输出驱动运算放大器,UCSP封装
MAX437 低噪声、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MAX4370 电流调节热插拔控制器,带有DualSpeed/BiLevel故障保护
MAX4372 低成本、UCSP/SOT23封装、微功耗、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带有电压输出
MAX4372F 低成本、UCSP/SOT23封装、微功耗、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带有电压输出
MAX4372H 低成本、UCSP/SOT23封装、微功耗、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带有电压输出
MAX4372T 低成本、UCSP/SOT23封装、微功耗、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带有电压输出
MAX4373 低成本、微功耗、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 比较器 + 电压基准IC
MAX4374 低成本、微功耗、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 比较器 + 电压基准IC
MAX4375 低成本、微功耗、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 比较器 + 电压基准IC
MAX4376 单/双/四路、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内部设定增益
MAX4377 单/双/四路、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内部设定增益
MAX4378 单/双/四路、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内部设定增益
MAX4380 超小型、低成本、21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81 超小型、低成本、21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82 超小型、低成本、21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83 超小型、低成本、21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83EVKIT MAX4383评估板
MAX4384 超小型、低成本、21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85E 低成本、230MHz、单/四路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15kV ESD保护
MAX4386E 低成本、230MHz、单/四路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15kV ESD保护
MAX4387 +3V/+5V、250MHz、SOT23封装ADC缓冲放大器,带有高速禁止功能
MAX4388 +3V/+5V、250MHz、SOT23封装ADC缓冲放大器,带有高速禁止功能
MAX4389 超小型、低成本、85MHz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90 超小型、低成本、85MHz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91 CMOS、微功耗、反相开关型稳压器
MAX4392 超小型、低成本、85MHz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93 超小型、低成本、85MHz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94 超小型、低成本、85MHz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95 超小型、低成本、85MHz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96 超小型、低成本、85MHz运算放大器,带有满摆幅输出及禁止功能
MAX4397 用于双SCART连接器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397DA 用于双SCART连接器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397EVKIT MAX4397评估系统/评估板
MAX4397SA 用于双SCART连接器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399 用于三SCART连接器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399EVCMODU MAX4399评估系统/评估板
MAX4399EVKIT MAX4399评估系统/评估板
MAX440 8通道、高速、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400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401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402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403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409 80mW、DirectDrive、立体声耳机放大器,带有共模检测
MAX441 8通道、高速、视频多路复用器-放大器
MAX4410 80mW、DirectDrive、立体声耳机驱动器,带有关断
MAX4410EVKIT MAX4410评估板
MAX4411 80mW、固定增益、DirectDrive、立体声耳机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411B 80mW、固定增益、DirectDrive、立体声耳机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411EVKIT MAX4411评估板
MAX4412 低成本、低功耗、超小型、3V/5V、5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13 低成本、低功耗、超小型、3V/5V、5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14 低功耗、+3V/+5V、4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15 低功耗、+3V/+5V、4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16 低功耗、+3V/+5V、4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17 低功耗、+3V/+5V、4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18 低功耗、+3V/+5V、4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19 低功耗、+3V/+5V、4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2 140MHz、2通道、视频多路复用放大器
MAX4420 高速、6A MOSFET驱动器(同相)
MAX4426 双路、高速、1.5A MOSFET驱动器
MAX4427 双路、高速、1.5A MOSFET驱动器
MAX4428 双路、高速、1.5A MOSFET驱动器
MAX4429 高速、6A MOSFET驱动器(同相)
MAX4430 双电源、180MHz、16位准确度、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431 双电源、180MHz、16位准确度、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432 双电源、180MHz、16位准确度、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433 双电源、180MHz、16位准确度、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434 单电源、150MHz、16位精度、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435 单电源、150MHz、16位精度、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436 单电源、150MHz、16位精度、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437 单电源、150MHz、16位精度、超低失真运算放大器
MAX4444 超高速、低失真、差分至单端线接收器,带有使能端
MAX4444EVKIT MAX4444、MAX4445评估板
MAX4445 超高速、低失真、差分至单端线接收器,带有使能端
MAX4447 6500V/?s、宽带、高输出电流、单端至差分线驱动器,带有使能端
MAX4447EVKIT MAX4447、MAX4448、MAX4449评估板
MAX4448 6500V/?s、宽带、高输出电流、单端至差分线驱动器,带有使能端
MAX4448EVKIT MAX4447、MAX4448、MAX4449评估板
MAX4449 6500V/?s、宽带、高输出电流、单端至差分线驱动器,带有使能端
MAX4449EVKIT MAX4447、MAX4448、MAX4449评估板
MAX4450 超小型、低成本、21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50EVKIT MAX4450评估板
MAX4451 超小型、低成本、21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52 低成本、+3V/+5V、620?A、2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53 低成本、+3V/+5V、620?A、2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54 低成本、+3V/+5V、620?A、20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满摆幅输出
MAX4455 任意图形随屏显示视频发生器
MAX4455EVKIT MAX4455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4455EVSYS MAX4455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4456 低成本4x4、8x4、8x8视频交叉点开关
MAX4460 SOT23封装、3V/5V、单电源、满摆幅仪表放大器
MAX4461 SOT23封装、3V/5V、单电源、满摆幅仪表放大器
MAX4462 SOT23封装、3V/5V、单电源、满摆幅仪表放大器
MAX4464 单/双/四路、+1.8V/750nA、SC70封装、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65 低成本、微功耗、SC70/SOT23-8封装、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可完全关断
MAX4466 低成本、微功耗、SC70/SOT23-8封装、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可完全关断
MAX4467 低成本、微功耗、SC70/SOT23-8封装、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可完全关断
MAX4468 低成本、微功耗、SC70/SOT23-8封装、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可完全关断
MAX4469 低成本、微功耗、SC70/SOT23-8封装、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可完全关断
MAX4470 单/双/四路、+1.8V/750nA、SC70封装、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71 单/双/四路、+1.8V/750nA、SC70封装、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72 单/双/四路、+1.8V/750nA、SC70封装、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73 低成本、低电压、PA功率控制放大器,用于GSM应用
MAX4474 单/双/四路、+1.8V/750nA、SC70封装、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75 SOT23封装、低噪声、低失真、宽带、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76 SOT23封装、低噪声、低失真、宽带、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77 SOT23封装、低噪声、低失真、宽带、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78 SOT23封装、低噪声、低失真、宽带、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8 单/双/四路、高速、快速稳定、高输出电流的运算放大器
MAX4480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481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482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483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4484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7MHz、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86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7MHz、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87 单/双/四路、低成本、单电源7MHz、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88 SOT23封装、低噪声、低失真、宽带、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89 SOT23封装、低噪声、低失真、宽带、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90 低成本、高压摆率、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SC70封装
MAX4491 低成本、高压摆率、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SC70封装
MAX4492 低成本、高压摆率、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SC70封装
MAX4493 SC70封装、低功耗、通用、双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94 SC70封装、低功耗、通用、双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495 SC70封装、低功耗、通用、双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50 CMOS视频放大器
MAX4501 低电压、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02 低电压、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03 低电压、双电源、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04 低电压、双电源、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05 故障保护、高电压、信号线路保护器
MAX4506 故障保护、高电压信号线路保护器
MAX4507 故障保护、高电压信号线路保护器
MAX4508 故障保护、高电压、单8选1/双4选1多路复用器,带有输出箝位
MAX4509 故障保护、高电压、单8选1/双4选1多路复用器,带有输出箝位
MAX451 CMOS视频放大器
MAX4510 满摆幅、故障保护、SPST模拟开关
MAX4511 四路、满摆幅、故障保护、SPST模拟开关
MAX4512 四路、满摆幅、故障保护、SPST模拟开关
MAX4513 四路、满摆幅、故障保护、SPST模拟开关
MAX4514 低电压、低导通电阻、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15 低电压、低导通电阻、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16 双电源、低导通电阻、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17 双电源、低导通电阻、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18 精密的、4通道/双2通道、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
MAX4519 精密的、4通道/双2通道、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
MAX452 50MHz视频放大器及复用器-放大器
MAX4520 满摆幅、故障保护、SPST模拟开关
MAX4521 四路、低电压、SPST模拟开关
MAX4522 四路、低电压、SPST模拟开关
MAX4523 四路、低电压、SPST模拟开关
MAX4524 低电压、单电源多路复用器及开关
MAX4524L 低电压、单电源模拟复用器/开关
MAX4525 低电压、单电源多路复用器及开关
MAX4525L 低电压、单电源模拟复用器/开关
MAX4526 反相模拟开关
MAX4527 反相模拟开关
MAX4528 低电压、反相模拟开关
MAX4529 低电压、双向RF/视频开关
MAX453 50MHz视频放大器及复用器-放大器
MAX4530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带有使能输入及地址锁存
MAX4531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带有使能输入及地址锁存
MAX4532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带有使能输入及地址锁存
MAX4533 四路、满摆幅、故障保护、SPDT模拟开关
MAX4534 故障保护、高电压、单4选1/双2选1多路复用器
MAX4535 故障保护、高电压、单4选1/双2选1多路复用器
MAX4536 四路、低电压、SPST模拟开关,带有使能端
MAX4537 四路、低电压、SPST模拟开关,带有使能端
MAX4538 四路、低电压、SPST模拟开关,带有使能端
MAX4539 低电压、单8选1及双4选1,带有校准的多路复用器
MAX454 50MHz视频放大器及复用器-放大器
MAX4540 低电压、单8选1及双4选1,带有校准的多路复用器
MAX4541 低电压、单电源、双路、SPST/SPDT模拟开关
MAX4542 低电压、单电源、双路、SPST/SPDT模拟开关
MAX4543 低电压、单电源、双路、SPST/SPDT模拟开关
MAX4544 低电压、单电源、双路、SPST/SPDT模拟开关
MAX4545 四/双路、低电压、双向RF/视频开关
MAX4546 四/双路、低电压、双向RF/视频开关
MAX4547 四/双路、低电压、双向RF/视频开关
MAX4548 串行控制、三组3x2音频/视频交叉点开关
MAX4549 串行控制、三组3x2音频/视频交叉点开关
MAX455 50MHz视频放大器及复用器-放大器
MAX4550 串行控制、双路4x2、无喀嗒声的音频/视频模拟交叉点开关
MAX4550EVKIT MAX4550评估板
MAX4551 ±15kV ESD保护、四路、低电压、SPST模拟开关
MAX4552 ±15kV ESD保护、四路、低电压、SPST模拟开关
MAX4553 ±15kV ESD保护、四路、低电压、SPST模拟开关
MAX4554 加载-感应开关
MAX4555 加载-感应开关
MAX4556 加载-感应开关
MAX4558 ±15kV ESD保护、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559 ±15kV ESD保护、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56 8x8交叉点视频开关
MAX4560 ±15kV ESD保护、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561 ±15kV ESD保护、低电压、SPDT/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62 串行控制、无喀嗒声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563 串行控制、无喀嗒声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564 低电压、双电源、SPDT模拟开关,带有使能端
MAX4565 四/双路、低电压、双向RF/视频开关
MAX4566 四/双路、低电压、双向RF/视频开关
MAX4567 四/双路、低电压、双向RF/视频开关
MAX4568 ±15kV ESD保护、低电压、SPDT/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69 ±15kV ESD保护、低电压、SPDT/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7 双路、70MHz视频放大器
MAX4570 串行控制、双路4x2、无喀嗒声的音频/视频模拟交叉点开关
MAX4571 串行控制、无喀嗒声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572 串行控制、无喀嗒声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573 串行控制、无喀嗒声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574 串行控制、无喀嗒声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575 ±15kV ESD保护、低电压、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76 ±15kV ESD保护、低电压、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77 ±15kV ESD保护、低电压、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78 高压、单8选1/双4选1,带有校准的多路复用器
MAX4579 高压、单8选1/双4选1,带有校准的多路复用器
MAX458 8x4视频交叉点开关,带有缓冲器
MAX4580 1.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81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581L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582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582L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583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583L 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584 串行控制音频/视频开关
MAX4585 串行控制音频/视频开关
MAX4586 串行控制、4通道音频/视频多路复用器
MAX4587 串行控制、4通道音频/视频多路复用器
MAX4588 低电压、高隔离、双路4通道RF/视频多路复用器
MAX4589 低电压、高隔离、双路2通道RF/视频多路复用器
MAX459 8x4视频交叉点开关,带有缓冲器
MAX4590 1.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91 高速、单电源、四路、SPST模拟开关
MAX4592 高速、单电源、四路、SPST模拟开关
MAX4593 高速、单电源、四路、SPST模拟开关
MAX4594 低电压、单电源、10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95 低电压、单电源、10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96 低电压、单电源、10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97 低电压、单电源、10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598 低电压、组合了单端8选1或差分4选1的多路复用器
MAX4599 低电压、单电源、SPDT模拟开关,SC70封装
MAX459EVKIT MAX459评估板
MAX4600 1.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01 2.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02 2.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03 2.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04 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05 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06 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07 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08 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09 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10 低电压、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11 低电压、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12 低电压、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13 四路SPST模拟开关
MAX4614 低电压、高速、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15 低电压、高速、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16 低电压、高速、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17 高速、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618 高速、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619 高速、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MAX4620 ±15kV ESD保护、低电压、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21 双路、5Ω模拟开关
MAX4622 双路、5Ω模拟开关
MAX4623 双路、5Ω模拟开关
MAX4624 1Ω、低电压、单电源、SPDT模拟开关
MAX4625 1Ω、低电压、单电源、SPDT模拟开关
MAX4626 0.5Ω、低电压、单电源SPST模拟开关
MAX4627 0.5Ω、低电压、单电源SPST模拟开关
MAX4628 0.5Ω、低电压、单电源SPST模拟开关
MAX463 两通道、三/四路、RGB视频开关及缓冲器
MAX4630 ±15kV ESD保护、低电压、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31 故障保护、高电压、双路模拟开关
MAX4632 故障保护、高电压、双路模拟开关
MAX4633 故障保护、高电压、双路模拟开关
MAX4634 快速、低电压、4Ω、4通道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
MAX4635 快速、低电压、双路4Ω、SPDT CMOS模拟开关
MAX4636 快速、低电压、双路4Ω、SPDT CMOS模拟开关
MAX4638 3.5Ω、单路8:1及双路4:1、低电压模拟多路复用器
MAX4639 3.5Ω、单路8:1及双路4:1、低电压模拟多路复用器
MAX464 两通道、三/四路、RGB视频开关及缓冲器
MAX4640 ±15kV ESD保护、低电压、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41 高速、低电压、4Ω、双路、SPST CMOS模拟开关
MAX4642 高速、低电压、4Ω、双路、SPST CMOS模拟开关
MAX4643 高速、低电压、4Ω、双路、SPST CMOS模拟开关
MAX4644 高速、低电压、4Ω、双路、SPDT CMOS模拟开关
MAX4645 快速、低电压、2.5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46 快速、低电压、2.5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47 25Ω、SPST模拟开关,SOT23-6封装
MAX4648 25Ω、SPST模拟开关,SOT23-6封装
MAX4649 45Ω、SPDT模拟开关,SOT23-8封装
MAX464EVKIT MAX464、MAX466评估板
MAX465 两通道、三/四路、RGB视频开关及缓冲器
MAX4651 低电压、4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52 低电压、4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53 低电压、4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55 大电流、10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56 大电流、10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57 大电流、10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58 大电流、10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59 大电流、25Ω、SPDT、CMOS模拟开关
MAX466 两通道、三/四路、RGB视频开关及缓冲器
MAX4660 大电流、25Ω、SPDT、CMOS模拟开关
MAX4661 2.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62 2.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63 2.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64 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65 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66 5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67 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68 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69 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6EVKIT MAX464、MAX466评估板
MAX467 两通道、三/四路、RGB视频开关及缓冲器
MAX4670 集成T1/E1/J1短程、长程保护开关
MAX4674 3V/5V、4Ω、宽带四路2:1模拟多路复用器
MAX4675 3Ω、单路SPST模拟开关
MAX4676 3Ω、单路SPST模拟开关
MAX4677 2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78 2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79 2Ω、四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8 两通道、三/四路、RGB视频开关及缓冲器
MAX4680 1.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84 0.5Ω/0.8Ω、低电压、双路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685 0.5Ω/0.8Ω、低电压、双路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686 2.5Ω、低电压、SPST/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687 2.5Ω、低电压、SPST/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688 2.5Ω、低电压、SPST/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69 两通道、三/四路、RGB视频开关及缓冲器
MAX4690 1.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691 低电压、8:1复用/双路4:1复用/三路SPDT/四路SPDT开关,UCSP封装
MAX4692 低电压、8:1复用/双路4:1复用/三路SPDT/四路SPDT开关,UCSP封装
MAX4693 低电压、8:1复用/双路4:1复用/三路SPDT/四路SPDT开关,UCSP封装
MAX4694 低电压、8:1复用/双路4:1复用/三路SPDT/四路SPDT开关,UCSP封装
MAX4695 低电压、60Ω、双路SPDT模拟开关,薄型QFN封装
MAX4696 35Ω、低电压、SPST/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697 35Ω、低电压、SPST/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698 35Ω、低电压、SPST/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699 低电压、双路DPDT/四路SPDT模拟开关,QFN封装
MAX470 两通道、三/四路、RGB视频开关及缓冲器
MAX4700 1.25Ω、双路、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701 低电压、双路DPDT/四路SPDT模拟开关,QFN封装
MAX4702 低电压、双路DPDT/四路SPDT模拟开关,QFN封装
MAX4704 低电压、60Ω、4:1模拟多路复用器,QFN封装
MAX4706 低电压、2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707 低电压、2Ω、SPST、CMOS模拟开关
MAX4708 故障保护、单8选1/双4选1多路复用器
MAX4709 故障保护、单8选1/双4选1多路复用器
MAX471 精密的、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711 故障保护、低电压、四路SPST模拟开关
MAX4712 故障保护、低电压、四路SPST模拟开关
MAX4713 故障保护、低电压、四路SPST模拟开关
MAX4714 0.8Ω、低电压、单电源、SPDT模拟开关,SC70封装
MAX4715 0.4Ω、低电压、单电源SPST模拟开关
MAX4716 0.4Ω、低电压、单电源SPST模拟开关
MAX4717 4.5Ω/20Ω、300MHz带宽、双路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18 4.5Ω/20Ω、300MHz带宽、双路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19 20Ω、300MHz带宽、双路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2 精密的、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721 4.5Ω、双路SPS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22 4.5Ω、双路SPS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23 4.5Ω、双路SPS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29 低电压、3.5Ω、SPDT、CMOS模拟开关
MAX473 单/双/四路、1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MAX4730 低电压、3.5Ω、SPDT、CMOS模拟开关
MAX4731 50Ω、双路SPS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32 50Ω、双路SPS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33 50Ω、双路SPS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34 0.8Ω、低电压、4通道、模拟多路复用器
MAX4735 低电压、0.31Ω、四路SPDT模拟开关
MAX4736 0.6Ω、低电压、单电源、双路SPDT模拟开关
MAX4737 4.5Ω、四路SPS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38 4.5Ω、四路SPS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39 4.5Ω、四路SPS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4 单/双/四路、1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MAX4740 四路SPDT音频开关
MAX4740H 四路SPDT音频开关
MAX4741 0.8Ω、低电压、单电源、双路SPST模拟开关
MAX4742 0.8Ω、低电压、单电源、双路SPST模拟开关
MAX4743 0.8Ω、低电压、单电源、双路SPST模拟开关
MAX4744 低电压、双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744H 低电压、双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745 低电压、双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745H 低电压、双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746H 低电压、双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747 50Ω、低电压、四路SPST/双路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48 50Ω、低电压、四路SPST/双路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49 50Ω、低电压、四路SPST/双路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5 单/双/四路、10MHz、单电源运算放大器
MAX4750 50Ω、低电压、四路SPST/双路SPDT模拟开关,UCSP封装
MAX4751 0.9Ω、低电压、单电源、四路SPST模拟开关
MAX4752 0.9Ω、低电压、单电源、四路SPST模拟开关
MAX4753 0.9Ω、低电压、单电源、四路SPST模拟开关
MAX4754 0.5Ω、四路SPDT开关,UCSP/QFN封装
MAX4754A 0.5Ω、四路SPDT开关,UCSP/QFN封装
MAX4754AEVKIT MAX4754A评估板
MAX4755 0.5Ω、四路SPDT开关,UCSP/QFN封装
MAX4756 0.5Ω、四路SPDT开关,UCSP/QFN封装
MAX4758 四路DPDT音频/数据开关,UCSP/QFN封装
MAX4759 四路DPDT音频/数据开关,UCSP/QFN封装
MAX4760 宽带、四路DPDT开关
MAX4760A 宽带、四路DPDT开关
MAX4761 宽带、四路DPDT开关
MAX4761A 宽带、四路DPDT开关
MAX4762 低电压、双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763 低电压、双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764 低电压、双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764A 低电压、双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765 低电压、双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766 0.075A至1.5A、可编程限流开关
MAX477 300MHz、高速运算放大器
MAX4772 200mA/500mA可选的限流开关
MAX4773 200mA/500mA可选的限流开关
MAX478 17?A最大静态电流、双/四路、单电源、精密运算放大器
MAX4780 0.7Ω、低电压、四路、2:1模拟多路复用器
MAX4781 高速、低电压、0.7Ω、CMOS模拟开关/多路复用器
MAX4782 高速、低电压、0.7Ω、CMOS模拟开关/多路复用器
MAX4783 高速、低电压、0.7Ω、CMOS模拟开关/多路复用器
MAX4784 0.7Ω、低电压、四路、2:1模拟多路复用器
MAX4785 50mA/100mA限流开关
MAX4786 50mA/100mA限流开关
MAX4787 50mA/100mA限流开关
MAX4788 50mA/100mA限流开关
MAX4789 200mA/250mA/300mA限流开关
MAX479 17?A最大静态电流、双/四路、单电源、精密运算放大器
MAX4790 200mA/250mA/300mA限流开关
MAX4791 200mA/250mA/300mA限流开关
MAX4792 200mA/250mA/300mA限流开关
MAX4793 200mA/250mA/300mA限流开关
MAX4794 200mA/250mA/300mA限流开关
MAX4795 450mA/500mA限流开关
MAX4796 450mA/500mA限流开关
MAX4797 450mA/500mA限流开关
MAX4798 450mA/500mA限流开关
MAX480 高精度、低电压、微功耗运算放大器
MAX4800 低电荷注入、8通道、高压模拟开关
MAX4800A 低电荷注入、8通道、高压模拟开关,提供20MHz串行接口
MAX4801 低电荷注入、8通道、高压模拟开关
MAX4802 低电荷注入、8通道、高压模拟开关
MAX4802A 低电荷注入、8通道、高压模拟开关,提供20MHz串行接口
MAX4806 双通道、单/双极性、高压数字脉冲发生器
MAX4807 双通道、单/双极性、高压数字脉冲发生器
MAX4808 双通道、单/双极性、高压数字脉冲发生器
MAX481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10 双通道、单/双极性、高压数字脉冲发生器
MAX4810EVKIT MAX4810、MAX4811、MAX4812评估板
MAX4811 双通道、单/双极性、高压数字脉冲发生器
MAX4812 双通道、单/双极性、高压数字脉冲发生器
MAX4814E DVI?/HDMI 2:4低频扇出开关
MAX4814EEVKIT MAX3845和MAX4814E评估板
MAX4815 宽带T1/E1、SPST模拟开关
MAX4816 宽带T1/E1、SPST模拟开关
MAX4817 宽带T1/E1、SPST模拟开关
MAX4818 宽带T1/E1、双路SPDT开关/4:1复用器
MAX4819 宽带T1/E1、双路SPDT开关/4:1复用器
MAX481E ±15kV ESD保护、限摆率、低功耗、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20 +3.3V/+5V、8通道、可级连的继电器驱动器,串行/并行接口
MAX4821 +3.3V/+5V、8通道、可级连的继电器驱动器,串行/并行接口
MAX4822 +3.3V/+5V、8通道继电器驱动器,具有快速恢复和省电模式
MAX4823 +3.3V/+5V、8通道继电器驱动器,具有快速恢复和省电模式
MAX4824 +3.3V/+5V、8通道继电器驱动器,具有快速恢复和省电模式
MAX4825 +3.3V/+5V、8通道继电器驱动器,具有快速恢复和省电模式
MAX4826 50mA/100mA限流开关,带有空载标记,?DFN封装
MAX4827 50mA/100mA限流开关,带有空载标记,?DFN封装
MAX4828 50mA/100mA限流开关,带有空载标记,?DFN封装
MAX4829 50mA/100mA限流开关,带有空载标记,?DFN封装
MAX483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30 50mA/100mA限流开关,带有空载标记,?DFN封装
MAX4831 50mA/100mA限流开关,带有空载标记,?DFN封装
MAX4832 100mA LDO线性稳压器,带有限流开关
MAX4833 100mA LDO线性稳压器,带有限流开关
MAX4834 250mA LDO线性稳压器,带有限流开关
MAX4835 250mA LDO线性稳压器,带有限流开关
MAX4836 500mA LDO线性稳压器 ,带有限流开关
MAX4837 500mA LDO线性稳压器 ,带有限流开关
MAX4838 过压保护控制器,带有状态标示FLAG
MAX4838A 过压保护控制器,带有状态指示FLAG
MAX4839 过压保护控制器,带有状态标示FLAG
MAX483E ±15kV ESD保护、限摆率、低功耗、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40 过压保护控制器,带有状态标示FLAG
MAX4840A 过压保护控制器,带有状态指示FLAG
MAX4841 过压保护控制器,带有状态标示FLAG
MAX4842A 过压保护控制器,带有状态指示FLAG
MAX4843 过压保护控制器,具有低待机电流
MAX4844 过压保护控制器,具有低待机电流
MAX4845 过压保护控制器,具有低待机电流
MAX4846 过压保护控制器,具有低待机电流
MAX485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50 双路SPD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0H 双路SPD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1 3.5Ω/7Ω四路SPS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1H 3.5Ω/7Ω四路SPS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2 双路SPD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2H 双路SPD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3 3.5Ω/7Ω四路SPS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3H 3.5Ω/7Ω四路SPS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4 7Ω四路SPS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4H 四路SPST、宽带、信号线保护开关
MAX4854HL 四路SPST、宽带、信号线保护开关
MAX4855 0.75Ω、双路SPDT音频开关,具有集成比较器
MAX485E ±15kV ESD保护、限摆率、低功耗、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64L 过压保护控制器,具有反向保护功能
MAX4865L 过压保护控制器,具有反向保护功能
MAX4866L 过压保护控制器,具有反向保护功能
MAX4867 过压保护控制器,具有反向保护功能
MAX487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7E ±15kV ESD保护、限摆率、低功耗、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8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80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置断路开关
MAX4881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部限流,TDFN封装
MAX4882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部限流,TDFN封装
MAX4883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部限流,TDFN封装
MAX4884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部限流,TDFN封装
MAX4885 完备的VGA 1:2或2:1多路复用器
MAX4885E 超低电容VGA开关,具有±15kV ESD保护
MAX4885EEVKIT MAX4885E评估板
MAX4885EVKIT MAX4885评估板
MAX4886 四路、高速HDMI/DVI 2:1数字视频开关
MAX4886EVKIT MAX4886评估板
MAX4887 三通道视频开关
MAX4888 2.5Gbps PCI Express无源开关
MAX4888A 5.0Gbps PCI Express无源开关
MAX4889 2.5Gbps PCI Express无源开关
MAX4889A 5.0Gbps PCI Express无源开关
MAX4889AEVKIT MAX4889和MAX4889A评估板
MAX4889B 2.5/5.0Gbps PCIe无源开关
MAX4889BEVKIT MAX4889B和MAX4889C评估板
MAX4889C 2.5/5.0Gbps PCIe无源开关
MAX488E ±15kV ESD保护、限摆率、低功耗、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9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
MAX4890 10/100/1000 Base-T以太网LAN开关
MAX4890E 1000 Base-T、±15kV ESD保护LAN开关
MAX4891 10/100/1000 Base-T以太网LAN开关
MAX4892 10/100/1000 Base-T以太网LAN开关
MAX4892E 1000 Base-T、±15kV ESD保护LAN开关
MAX4893B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部限流,TDFN封装
MAX4896 小尺寸8通道继电器/负载驱动器
MAX4899AE USB 2.0高速、具有故障容限的3:1、4:1复用器
MAX4899AEEVKIT MAX4899AE和MAX4899E评估板
MAX4899E USB 2.0高速、具有故障容限的3:1、4:1复用器
MAX489E ±15kV ESD保护、限摆率、低功耗、RS-485/RS-422收发器
MAX490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
MAX4901 低RON、双路SPST/单路SPDT、无喀嗒声切换开关,可处理负信号
MAX4902 低RON、双路SPST/单路SPDT、无喀嗒声切换开关,可处理负信号
MAX4903 低RON、双路SPST/单路SPDT、无喀嗒声切换开关,可处理负信号
MAX4904 低RON、双路SPST/单路SPDT、无喀嗒声切换开关,可处理负信号
MAX4905 低RON、双路SPST/单路SPDT、无喀嗒声切换开关,可处理负信号
MAX4906 高速/全速USB 2.0开关
MAX4906EF 高速/全速USB 2.0开关,提供高ESD保护
MAX4906F 高速/全速USB 2.0开关
MAX4907 高速/全速USB 2.0开关
MAX4907F 高速/全速USB 2.0开关
MAX4908 双通道、3:1、无喀嗒声音频复用器,可处理负信号
MAX4909 双通道、3:1、无喀嗒声音频复用器,可处理负信号
MAX490E ±15kV ESD保护、限摆率、低功耗、RS-485/RS-422收发器
MAX491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
MAX4910 四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911 四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912 四路SPDT音频开关,无喀嗒声,可处理负信号
MAX4914B 100mA/200mA/300mA限流开关,具有较低的关断反向电流
MAX4915A 100mA/200mA/300mA限流开关,具有较低的关断反向电流
MAX4915B 100mA/200mA/300mA限流开关,具有较低的关断反向电流
MAX4917A 100mA/200mA/300mA限流开关,具有较低的关断反向电流
MAX4917B 100mA/200mA/300mA限流开关,具有较低的关断反向电流
MAX4919B 电池上电逻辑控制,提供过压和过流保护
MAX491E ±15kV ESD保护、限摆率、低功耗、RS-485/RS-422收发器
MAX492 单/双/四路、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920B 电池上电逻辑控制,提供过压和过流保护
MAX4921B 电池上电逻辑控制,提供过压和过流保护
MAX4923 过压保护控制器,采用外部pFET
MAX4924 过压保护控制器,采用外部pFET
MAX4925 过压保护控制器,采用外部pFET
MAX4926 过压保护控制器,采用外部pFET
MAX4927 1000 Base-T、±15kV ESD保护LAN开关
MAX4928A DisplayPort/PCIe无源开关
MAX4928B DisplayPort/PCIe无源开关
MAX4929E HDMI 2:1低频转换开关
MAX4930 双通道、3:1、无喀嗒声音频复用器,可处理负信号
MAX4932 双通道、3:1、无喀嗒声音频复用器,可处理负信号
MAX494 单/双/四路、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943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置FET
MAX4944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置FET
MAX4944L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置FET
MAX4945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置FET
MAX4945L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置FET
MAX4946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置FET
MAX4947 六通道SPDT数据开关
MAX4948 六通道SPDT数据开关
MAX4948EVKIT MAX4948评估板
MAX4949 过压保护控制器,内置FET
MAX495 单/双/四路、微功耗、单电源、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MAX4950 四通道PCI Express均衡器/转接驱动器
MAX4951 SATA I/SATA II双向转接驱动器
MAX4951EVKIT MAX4951评估板
MAX4959 具有电池切换功能的高压OVP
MAX496 375MHz、四路、闭环视频缓冲器,AV = +1及+2
MAX4960 具有电池切换功能的高压OVP
MAX497 375MHz、四路、闭环视频缓冲器,AV = +1及+2
MAX4970 过压保护控制器,提供低RON内部FET
MAX4971 过压保护控制器,提供低RON内部FET
MAX4972 过压保护控制器,提供低RON内部FET
MAX4978 具有限流功能的过压保护器
MAX4979 具有限流功能的过压保护器
MAX498 四路-三路、SPDT、RGB开关,带有250MHz视频缓冲放大器
MAX4980 具有限流功能的过压保护器
MAX4981 具有限流功能的过压保护器
MAX4983E 高速USB 2.0开关,具有±15kV ESD保护
MAX4983EEVKIT MAX4983E和MAX4984E评估板
MAX4984E 高速USB 2.0开关,具有±15kV ESD保护
MAX4987AE 具有USB ESD保护的过压保护控制器
MAX4987BE 具有USB ESD保护的过压保护控制器
MAX4989 USB 2.0高速4选2交叉点开关
MAX499 四路-三路、SPDT、RGB开关,带有250MHz视频缓冲放大器
MAX4991 低RON、双SPDT/单DPDT模拟开关,具有低速导通时间
MAX4992 低RON、双SPDT/单DPDT模拟开关,具有低速导通时间
MAX4993 低RON、双SPDT/单DPDT模拟开关,具有低速导通时间
MAX4993EVKIT MAX4993评估板
MAX4994 低RON、双SPDT/单DPDT模拟开关,具有低速导通时间
MAX4995A 50mA至600mA、可编程限流开关
MAX4995AF 50mA至600mA、可编程限流开关
MAX4995AL 50mA至600mA、可编程限流开关
MAX4995B 50mA至600mA、可编程限流开关
MAX4995C 50mA至600mA、可编程限流开关
MAX4996 三通道DPDT、低电容数据开关
MAX4996L 三通道DPDT、低电容数据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检测方式汇总分析比较
搞这个的目的:
1.整理自己大脑中的东西,书面存档

应该maik一下,学习。

网友P:
高边电流检测可以使用电路镜像,2个PNP,2个NPN,3个电阻就可以组成简单的,电路布在身边,有时间贴上来

网友(2015-05-15):
真是一个超高质量的帖子啊。。。

网友(2015-07-07):
好帖,电流检测,做个记号

网友(2016-02-23):
看到这个帖子才理解了什么是高边和低边,感谢感谢!

网友:
值得收藏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N:
MAX400 超低失调电压运算放大器
MAX4000 2.5GHz、45dB、RF检测控制器
MAX4001 2.5GHz、45dB、RF检测控制器

你搞的 这一大篇幅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高边电流检测可以使用电路镜像,2个PNP,2个NPN,3个电阻就可以组成简单的,电路布在身边,有时间贴上来 ...

怎么搞啊 兄台

网友:
这个好 好好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GND上电流,电阻,然后运放同相放大,再用AD采集
注意:不共地。
测VCC上电流,电阻,然后差分放大,再 ...

神人,我最近也在找短路和断路的方法呢。

楼主:
ZXCT1010用这个吧,折腾三极管很麻烦的。

网友:
最后一个IV测量不太懂。

网友:
microcap的仿真软件好像没有cadence的好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ZXCT1010用这个吧,折腾三极管很麻烦的。

坛友 我想知道用三极管怎么搞 想研究下

网友:
这个要mark,慢慢吸收……

网友:
东西呢,找半天没看到

网友:
总结全面  收藏

网友(2016-06-20):
这个帖子要顶,同时里面有大神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学习高边电流检测,还有一种方法是将检测单元电平整体上移,让AD采样系统VCC=高端电压,AD采样系统GND=高端 ...

怎么有局限性了?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rk,以前搞过电流检测的,看了n多方案,最好由于电流太大选择使用allgro的霍尔芯片,那个贵啊 ...

多大电流?

网友:
必须留个脚印以示来过!近期用得到。

网友(2016-10-23):
电流采样方式汇总。

网友:
整理的很全面!

网友:
又学了点知识,MOS管镜像不错。

网友(2016-12-30):
mark 正好用到

网友(2017-02-24):
TI 的ina1991 也能实现电流检测。

网友:
集成电流检测方案可以留意看看

网友:
正在做数显电流表,学习了。

网友(2018-06-05):
电流镜像的优势是?

网友:
电流镜像是为了隔离吗?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最近正好学习这方面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N:
MAX400 超低失调电压运算放大器
MAX4000 2.5GHz、45dB、RF检测控制器
MAX4001 2.5GHz、45dB、RF检测控制器

顶,你这个牛B!

网友:
之前一直用ZXCT1010,后面有段时间缺货不太好买,最近转到跟更便宜的INA180上了

网友:


网友:
收藏!正好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9-08-01):
电流检测方式比较。马克。

网友(2019-10-01):
请教一个问题,万用表恒流测电阻的原理是内部输出恒流流过被测电阻,通过测电阻上的电压来计算出电阻值,实测安捷伦34401六位半电阻档短路电流为1毫安,但开路电压只有2.6V,当被测电阻值较大时就无法输出恒流了,是怎么实现的电阻测量的呢?

网友:
电流检测,学习一下

网友:
电流检测 mark

网友:
为什么我采用的过流检测芯片

网友(2019-11-22):
不错啊  学习下 标记

网友:
多谢楼主。

MARK,后续好好品味。

网友(2020-06-01):
INA219 电流计模块   默认的检流电阻是 100 毫欧  ,最大可以测量 2A 左右的电流  其实将检流电阻换成更小的可以获得更大的量程  就是代码里面各种校准比较难做  不过好在可以直接读取 电阻上的压降 程序中除以电阻值即可得到 电流值 ,实测精度还是挺高的

网友:
学习了,后续肯定用得到

网友(2021-02-09):
这个前段时间还用到过,mark下,谢谢

网友(2021-08-21):
谢谢楼主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2023-05-23):
文章总结的很详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