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并口的打印数据保存,需要时再打印?并口有了解朋友请进

楼主(2012-12-15):
我现在需要用到这么一种东西。不知道怎么来实现它:

功能是这样的:比如有个超市收银系统,收完一单后,结帐了就会出小票,我需要的功能是收完出小票的时候,把打印输出到打印机的数据通过并口线接到另外一台电脑,把当前的打印数据获取并保存下来,打印机再接到我的那台电脑上,在需要的时候再把这些保存的数据再手动打印出来,这样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小票的用户,就可以节约大量的打印纸,(请不要回复人人都需要小票,做这事无益,或者是想干非法的事情,比如结帐不给小票,想私分钱之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获取到并口的打印数据并保存?

我个人的感觉是并口不是标准协议嘛,是不是要研究并口打印协议之类,把要发到打印机的数据完全读懂,然后就可以保存了,保存了之后,需要打印的时候,再还原打印过程就OK了?

我也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设备或者现在的东西就可以实现此类功能,或者不需要任何设备,只需要装个什么软件就可以实现此类功能,

在并口这方面接触过的朋友,或者对并口有研究的朋友,请不啬赐教,再些谢谢啦

或者是有什么好的实现思路,也请不啬赐教,真是万分感谢。

网友A:
收银的机器可以选择是否打印小票呀

网友:
直接保存全部数据,然后根据回车,换行等命令解析出数据,需要打印时,数据可以直接输出!

楼主:
怎么实现保存呢?是不是一根并口线,直接两台电脑对接上,只要收银电脑并口有数据,另一台电脑就能接收到数据啊,那总得有个什么软件来保存这个数据啊?不知道有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银的机器可以选择是否打印小票呀

主要是要实现功能,不一定所指的就是真的是收银系统,兄弟,谢谢你的热情。

楼主:
郁闷,周末是不是大家都出去玩去啦,没人回复

网友B: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在你那机器上用软件实现。
如果一定要用硬件的话,可以在并口上把数据采集出来,并口的时序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在你那机器上用软件实现。
如果一定要用硬件的话,可以在并口上把数据采集出来,并口的时 ...

现在的麻烦事情,就是这抬接小票的电脑,是嵌入式系统,根本动不了,也装不了软件,所以只能在并口采集数据,我本以为有并口采集器之类的东西,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郁闷。后边又了解了一下并口打印的时序,我估计只要模拟正常打印,然后用单片机把打印过来的数据缓存,然后再发送到另一台电脑上来保存了,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可行?实现难度高吗?

假如数据保存了,又如何还原打印都是问题,感觉问题挺多的

哪位朋友有并口的打印时序或协议什么的,也请共享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麻烦事情,就是这抬接小票的电脑,是嵌入式系统,根本动不了,也装不了软件,所以只能在并口采集数 ...

并口的时序简单,你上网找一下资料,照着接收就可以了,保存起来的文件,以后你再照着并口的样子发给打印机,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
问题是你总不能每次不打印小票的时候就收集,打印的话再关了?哪怕就一个开关也很费事吧。
打印个小票这货真那么费钱吗?

网友C:
做过类似的东西,可以取并口数据,串口数据,热敏头的数据,针式打印头的数据。

当然不是为了省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类似的东西,可以取并口数据,串口数据,热敏头的数据,针式打印头的数据。

朋友,我的QQ是:106————2008————318,请加我,我们详细聊一下,有成品的话,我先买一个来试试,谢谢啦,还是这个朋友比较了解,做这个东东,肯定不会是想节约那点纸啦,有大用的,比如外国的仪器,全封,你根本不可能进入人家的系统,通过这个,就可以把数据接出来,远程发点分部,分部就可以实现一样的功能,而且还不用买多台仪器,这仪器,多贵啊,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