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怎么间隔 300ms 第一次一个管亮流动一次,第二次两个管...

楼主(2012-12-15):
LED 怎么间隔 300ms 第一次一个管亮流动一次,第二次两个管亮流动,依次到 8 个管亮,然后重复整个过
程。

网友:
楼主快改标题吧 ,站长看到了封你ID呀。

网友:
第一次为0x80 流动一次。
第二次为0xc0 流动一次。
。。。
根据这个规律就可知道
流动灯数量 = 流动灯数量 >> 1 | 0x80。
知道了流动的数量,就剩下每次应该流动几次了。
0x80 移动 7次到0x01
0xc0 移动 6次到0x03
你发现规律了么?

网友:
我觉得直接判断就行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找条适合自己的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