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86j90单片机的IO口模拟串口问题

楼主(2012-12-15):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单片机发数据给PC,数据是对的;可是PC发数据给单片机却只有偶尔是对的,会误接收为其他数据。应该是波特率不够准确,可是不懂用什么办法可以让波特率做到更精确,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程序如下:

#include <p18f86j90.h>

/**********************************宏定义*************************************/

#define RXD                PORTBbits.RB2
#define TXD                LATBbits.LATB1

#define RXD_IN                TRISBbits.TRISB2 = 1
#define TXD_OUT                TRISBbits.TRISB1 = 0

#define Receive_Delay        USART_Delay(67)    //串口发送时的延时,延时208us,波特率4800
#define Send_Delay        USART_Delay(67)    //串口接收时的延时,延时208us,波特率4800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AT_Init(void)
{
    RXD_IN;
    TXD_OUT;
}

//位传输延时函数
void USART_Delay(uchar count)
{
    uchar i;
    for(i = 0; i < count; i++);
    Nop();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函数
void USART_SendByte(uchar sendByte)
{
    uchar i;
    TXD = 0;                //发送起始位
   Send_Delay;

    for(i = 0; i < 8; i++)                //发送8位数据位
   {
        TXD = (sendByte & 0x01);        //先传低位
     Send_Delay;
        sendByte >>= 1;
    }

    TXD = 1;                //发送结束位
   Send_Delay;
}

//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函数
uchar USART_ReceiveByte(void)
{
    uchar i = 0;
    uchar rc_byte = 0;
    Receive_Delay;

    for(i = 0; i < 8; i++)
    {
        rc_byte >>= 1;
        if(RXD)
        {
                rc_byte |= 0x80;
        }
        Receive_Delay;
    }

    return rc_byte;
}

网友:
纯软件延时?没戏,要用定时器

网友:
ReceiveByte()是在下降沿中断里调用的?

网友:
请使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延时还是不可靠啊

嗯,应该是这个问题,改成用定时器看看,谢谢了!

网友B(2013-02-17):
敢问楼主该好了吗?是不是因为定时器的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该好了吗?是不是因为定时器的问题导致的呢?

用中断加定时器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