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和无线通信协议及TCP/IP协议

楼主(2012-12-15):
最近学了232、485、CAN,正在学以太网,还有很多同学在学习蓝牙、ZIGBEE,突然发现,这些协议都是OSI的最低的两层----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485只有物理层),而TCP/IP是OSI的中间两层,我有几个总结和问题如下:
1  无论是无线的还是有线的通信协议都只会涉及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2  通信中传输层和网络层(如TCP/IP)协议不是必需的。
3  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协议往往是硬件实现的(如ZIGBEE),而传输层和网络层协议是软件实现的。
4  无线和有线的通信是不是都可以与TCP/IP结合呢?听说TCP/IP可以用到232接口、ethernet、ZIGBEE。
5  无线通信和有线通信应该怎么学习呢?哪些是重点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最终,全都是讯号!

你的问题,全解决了。

楼主:
CAN与以太网对比总结:
1 不用TCP/IP,即都用回环测试或两个嵌入式设备相连时两者是类似的,初始化以后,直接发送即可(无需apps头、TCP头和IP头)。
2 CAN用在控制领域,无需TCP/IP,顶多可以用专用的应用层协议。
3 以太网是用来接入因特网的,实际上是离不开TCP/IP的,否则就没意义了。
4 以太网的复杂主要复杂在需要接入因特网,需要TCP/IP协议。

网友:
这个协议还是比较难的,表示不懂

网友:
范围好广